[存储] ACER固态SATA盘主控加散热

楼主(2023-09-19):
RT。一只ACER的固态,2258XT主控,256G,用了不到2000小时,就多次掉盘,出现05、c4、c5警告。前几天又掉盘,思来想去,是不是散热不行?但是这盘是固定显示40度的。手里另有京造3的盘在用,看到实时温度已经在47度以上了,当时环境温度才27度多。
折机发现,这种盘虽是金属外壳,但是主控朝向盘底面,在正常安装的时候底面是吹不到风的,而且主控到铁壳还有2mm左右的间隙。  手头一番查找后,买了0.3mm双胶的硅胶垫,剪下主控大小的贴上,再直接粘上2001版1角钱铝币,在外壳与币间上硅脂,复装,尺寸刚好!一切如下图,有需要的坛友可以参考。

现在发图片这么难的么,一直提示上传错误,奇怪

网友:
图片分辨率过大会导致上传错误...

网友:
用了不到二千小时就多次掉盘,现在的消费级SSD越做越垃圾了。

网友:
关键改造后的效果呢?
正常情况SSD就是在60-70度也是正常运作的。如果真只有40多度就有问题,多半坏了

网友:
把热导到外壳应该有效果

网友:
如果是因为过热 估计这样改造下就差不多解决了

网友A:
SATA不是不热吗?

网友:
有卖铜片的
tb红包领了买,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不是不热吗?

sata绝对是热的。我这块盘是放在hp2570p光驱位使用,RT,盘本身固件不显示实时温度,只能用京造的简单对比。47度是冷机开机几分钟后的,环境温度才27度。

网友:
这裸露运行,灰尘大大的

网友:
改造了后可能仍然故障依旧。
温控除非是假的,不然40度怎么会热保护?

网友:
明显是颗粒/主控出了毛病,我有一个板子一样的,啥散热也没加,壳子还是塑料的,直接正常用也不掉盘,就是温度有点高,你这个纯粹就是硬件出了毛病,重新开卡跑个RDT估计就会好

网友:
坛子里的敏锐的固态就不显示温度,他们是把这个主控的温度检测屏蔽掉了。

网友:
加了散热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
有问题~70度都可以跑的只要不化锡

网友:
这根本不是散热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B:
电子产品的寿命现在拼手气,不好的2-3个月就坏了,好的用5-6年都没事。。。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产品的寿命现在拼手气,不好的2-3个月就坏了,好的用5-6年都没事。。。 ...

主要是因为现今的厂家全部学坏了现在生产的普通消费级SSD就是电子快消品

  要稳定耐用还不如淘拆机的便宜大船货企业级SSD虽然是二手拆机货,多到手还能稳定继续服役五、六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