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样的M.2 SATA固态盘,还有废物利用的价值吗?

楼主(2023-09-19):
金胜维 奇龙M.2 SATA固态盘,128G的,貌似是64*2的东芝闪存,主控没仔细看,刚开始系统运行缓慢,检查后发现开始部分红了,再然后就启动不了了,换了,这样的还能利用吗?

网友:
重新量产?拆颗粒做U盘?

网友:
拆颗粒做U盘是唯一用处了

网友:
山上的,小寨货。

网友:
重新开卡或者拆F做U盘???

=============

网友:
我还有个24G的呢,都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能开卡就开卡重新量产 不行就算了

网友:
估计做U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可以,重新开卡就好了,然后就能继续用了,做U盘是个坑,然后要买一大堆东西,直接入坑,而且量产时还有奇怪的报错,等等问题需要解决,直接给这个固态硬盘开卡搞好,简单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主控JMF608,颗粒TH58TEG9DDKBA8H,64G,4CE8DIE,19nm,这都能造坏了说明使用量挺大,十块包邮解君愁可好

网友:
重新开卡也不一定稳定,坏块太多的话。

网友:
没啥用了,做优盘也不可靠,现在固态存储很便宜没必要了

网友:
做两个64G的大U盘?

网友:
看下具体颗粒,找找有没有适合的芯片方案,可以的话双贴128G,量产屏蔽坏块,还能凑合用用。

网友:
做U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重新开卡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扔吧,又觉得可惜,折腾吧,有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内存颗粒肯定多半还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