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这是什么线?

楼主(2023-09-19):
偶得一根线,看不懂,好像是usb声卡线?
有没有见过

网友:
营养快线,哈哈

网友A:
懂日语的来翻译一下!

网友:
这是棒子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日语的来翻译一下!

这玩意完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完全看不懂

可能是棒子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网友:
USB插电脑上,看看设备驱动安装情况。

网友B:
韩语标示的意思:实用新型注册第0364110,这是一种信号转换接口线,主要功能是从USB及串口中提取音频及5V电源输出。

网友:
莫非是USB2.0转AGA还带音频输出和独立供电?

网友:
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网友:
USB接口应该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日语的来翻译一下!

这是韩语

网友:
实用新型注册第0364110

网友:
串口rs232转 usb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韩语标示的意思:实用新型注册第0364110,这是一种信号转换接口线,主要功能是从USB及串口中提取音频及5V电 ...

目前字数最多,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刚才插了下电脑USB口,一毛钱反应都没有。估计是没有电源的缘故,关键那个电源口现在上哪找那种插口去

网友:
拆黑盒子容易辨别

楼主:
先不能拆,不知道是谁的,万一拆了人找过来了

网友:
如果说是声卡的话,那个VGA插头不知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