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王中王!最强直流锤钻对决:牧田 VS 米沃奇

楼主(2023-09-19):
电动工具行业,牧田(Makita)和米沃奇(Milwaukee)在北美是当之无愧的最头部品牌,都有自己的拥趸,那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王中王呢?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两个品牌旗下各自最牛的直流锤钻的对比测试,看看测试结果是否符合用户对这两个品牌产品的认知。
参与对比测试的产品型号及基本信息
·       Makita牧田 XGT GPH01

·       Milwaukee米沃奇/美沃奇M18 Fuel 2906
对于牧田Makita而言,这款40V XGT GPH01是牧田最专业的XGT系列产品,并且配备了牧田最先进的电池。
再看一下Milwaukee米沃奇/美沃奇M18 Fuel 2906,这是米沃奇M18 Fuel锤钻的第四代产品,无论是性能还是功能比旧款有了全面的升级。
具体对比测试
对这两款产品进行了四项性能测试,性能是评估产品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当然一款好的产品并不能单纯靠堆料拼性能参数,其尺寸、重量、功能和价格也是不可或缺的参照指标,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做出自己的判断。
对比测试1: 将螺钉拧入木头时的输出扭力。改装批咀配备上扭力计,将一颗拉力螺钉尽可能地拧入叠在一起的OSB欧松板。

对比测试2: 中等负荷测试,用1英寸在厚度为1/2英寸OSB欧松板上钻孔,记录用时,测三次求平均值,数值越小性能越好。

对比测试3: 重型负荷测试,用2 -9/16英寸钻头2×4的松木上钻通孔,记录用时,测三次求平均值,数值越小性能越好。

对比测试4: 用3/8英寸混凝土麻花钻在完全固化的混凝土块中钻3英寸深的孔,记录用时,测三次求平均值,数值越小性能越好。
综合性能测试对比数据
参与对比测试产品的其他信息
Makita 牧田 XGT GPH01
· 无刷电机
· 反冲防扭
· 电子离合器(41个低速设置,21个高速设置)
Milwaukee米沃奇/美沃奇M18 Fuel 2906
· 无刷电机
· 反冲防扭
· APP控制监控主机

参与对比测试产品的价格信息
结语
就牧田(Makita)和美沃奇(Milwaukee)的这两款旗下最强直流锤钻而言,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无论是性能、功能还是售价都难分伯仲,您认为呢?

网友A:
性能差不多看价格。 在美国买米沃奇,中国买牧田。

网友:
这两个抚摸起来一定非常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差不多看价格。 在美国买米沃奇,中国买牧田。

玩家、收藏、抚摸都是买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家、收藏、抚摸都是买二手。

收藏也买二手的吗?

网友:
牧田手感应该好一点,但是配色不吸引

网友:
价格才是国人最关心的对比

网友:
我觉得大有更强些

网友:
不用比了,重钻牧田机械结构比米沃奇强,牧田这档次的重钻头壳很厚实

网友C:
不公平,40V的跟18V的比,并且机身重量差距也大。

网友:
对在混凝土上钻孔结果有怀疑,3/8吋相当于直径9.525mm,钻深3吋相当于76.2mm,4.2秒就能钻通?好像比电锤都快了,难道用的是超低标号混凝土?

网友D:
锤钻到底是个啥?按字面意思应该是电锤,看外形应该是电钻,或者顶多是个冲击钻,能打混凝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锤钻到底是个啥?按字面意思应该是电锤,看外形应该是电钻,或者顶多是个冲击钻,能打混凝土? ...

冲击钻吧

网友:
都不错,关键是价格几何?

网友:
还带蓝牙?手机app链接??不如直接弄个5g吧~~

网友:
明显牧田更强,牧田扭力比米沃奇低是因为牧田的转速更高,所以说比扭力那个毫无意义。从后面两个打孔测试能看出来牧田的输出功率比米沃奇高,至于最后一个钻混凝土,我只想说电钻钻混凝土也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价格、耐用性

网友:
在国内终究不是专业人士的工具。最近家里装修,看到最好的工具是安装浴室隔断的小哥全套用威克士的,其他人用的都是杂牌的。每次安装工人来我家,看到我满桌子的德伟、牧田、博世、大有,第一句话是你的工具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公平,40V的跟18V的比,并且机身重量差距也大。

不用管电压,只要管价格就行了。同样的价格,哪个性能强选哪个,同样的性能,哪个价格便宜选哪个。这么一想,跟40v还是18v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管电压,只要管价格就行了。同样的价格,哪个性能强选哪个,同样的性能,哪个价格便宜选哪个。这么一 ...

各品牌比较都是以电压平台来的,40V少,所以大家不觉得,比如来个12V跟18V的比,估计叫不公平的一下就多了。
有些品牌,为了共用性通用性,所以宁愿性能差些也尽量少搞些特殊电压的平台。但直接这样拿来比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