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米家的智能插头,gosund,继电器有声但不能开关。

楼主(2023-09-19):
之前一共买了3个,使用也不是很频繁,接的电脑,功率不大,其中一个就坏了。开关可以听见继电器响,但是无法开关。拆开看看,网上买了同型号的继电器,等到了装上试试。

网友:
app控制开关?

楼主:
嗯嗯,米家

网友:
应该是内部粘连了

网友:
蛮复杂那,继电器通电再检查接点仍不通就是接点烧糊了。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继电器也拆开得啦

网友:
看来打概率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我有两个,调了定时,偶尔不会自动开关

网友A:
虽然继电器有声,但不一定就能通电,用个12VDC接线圈,再弄个万用表测量通断,一测便知。

网友:
米家开关坏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继电器有声,但不一定就能通电,用个12VDC接线圈,再弄个万用表测量通断,一测便知。 ...

好方法

网友B:
这明显不是米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不是米家的

米家生态链企业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拆下来的继电器,看看是不是触点的导通电阻值太大了。

网友:
有同款,只接了一个十几瓦的led灯,目前用起来没问题。楼主的接电脑都坏 估计电脑功耗不小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继电器质量是核心

网友:
继电器质量差

网友:
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