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比交换机还古老的以太网集线器

楼主(2023-09-19):
今天拆一个TP link的10兆以太网接线器。型号是tl-hp5MU。
里面就有一个电源芯片和一个主控芯片,哪位知道的老铁说说交换机比他多哪些功能?

网友:
蛤蛤蛤!我也有一个这个!这个英文名叫哈勃!

网友:
只能接智能家居用了,10m真的是找不到能用的场景

网友:
这玩意和交换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个机器共享10M,如果是10M交换机是每个端口10M

网友:
打印机以前用过一段时间这个

网友:
这玩意是交换机之前的货,咋可能比交换机有优势...

网友:
以前我用过 10M hub 并联在公司路由器lan口上
然后hub上的其它口就能监听全公司的上网行为了。 msn聊天记录之类

网友:
比同轴先进多了

网友:
10兆以太网确实够古老

网友:
找个带同轴电缆的hub,有线电视的线还能利用1下

网友:
看得出,当初制造的成本较高。

网友:
这玩意儿叫hub, 不是交换机啦

网友A:
这个还好
我还玩儿过同轴的呢
终端要匹配电阻

网友:
以前用是为了抓包,后来交换机端口镜像,HUB彻底淘汰。

网友:
10兆的,老货了,看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
用过用同轴电缆的交换机。好多年前的了

网友:
我好像还能翻出一个同轴的hub。。。

网友:
看的懂这个外壳的就是暴露了年龄了,这个多少年前的TPLINK的外观呀

网友:
HUB大数据量传递,会拥塞死机,当年BT下载,是HUB杀手,一个端口BT下载,其它的都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好
我还玩儿过同轴的呢
终端要匹配电阻

我还库存有一卷同轴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