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首航1.6千瓦并网逆变器,为何防逆流芯片未安装

楼主(2023-09-19):
首航1.6千瓦并网逆变器拆机欣赏,此并网逆变器带防逆流功能实际使用中不能防逆流,看电路ct缺少隔离芯片,这款逆变器介绍是防逆流的为何商家不装?有那位高手看下用什么芯片,最后俩图有个手抄电路和网上找的。

网友A:
这个还真的要请大神来解答了
做工很好,就是大电容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要请大神来解答了
做工很好,就是大电容少了点

还有个空位,我给它补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有1.6KW

图片拍的显小,散热铝板都好几斤重

网友:
22年给老家装了一台新款5KW并网逆变器,没有并网自用,防逆流功能正常。感觉首航的产品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这个产品 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扎实!

网友:
有手艺,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这板子功率不大
看做工挺好的

网友:
看做工挺好的

网友C:
这个芯片只有大神会知道吧!

网友:
看起来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只有大神会知道吧!

看电路像amc13***系列隔离运放,具体那种型号确定不了,那位大师帮忙分析下,电感是200/5的

网友D:
为了小型化吗,做的这么紧凑,功率管在哪里没看到。另外,这么小的功率并网有意义吗?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其他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小型化吗,做的这么紧凑,功率管在哪里没看到。另外,这么小的功率并网有意义吗? ...

小型个人并网,功率管在后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型个人并网,功率管在后面

帖子怎么编辑和删除

网友(2024-06-25):
大神,这个芯片研发出来了吗?家里有一台1.6k的,回去也拆解看看,没准有芯片,那天防逆流操作的时候貌似有点动静,总之把CT信号线拔了功率就上来了,也许是巧合,回头在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