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UT210E电阻蜂鸣档可能有一个BUG

楼主(2023-09-19):
    一天,在使用电阻蜂鸣档检测,因超时自动关机,后随意按了一个键后唤醒,测试电路发现蜂鸣时电阻值为2.3欧,实际应接近0欧才对,短接表笔也是2.3欧,才发现是表的问题,反复按蓝色键切换也一样,转动拨盘关机后再回到蜂鸣档又正常了。经过反复试验,该表如在蜂鸣档自动关机,如按ZERO键唤醒,再切换到蜂鸣档短接表笔则显示2.3欧,同样按HOLD唤醒则显示0.4欧,而按蓝色SELECT键唤醒则正常。大家的表也是这样的吗?是我的表有故障?假表?或是表真有BUG。

网友A:
bug被你发现了

楼主:
你试了也一样的吗?

网友:
三标,比漂亮国双标还厉害

网友B:
这应该就是一个BUG,反馈给厂家看看有没有奖励

网友C:
感谢分享,但这个BUG厂家不一定会改,我猜的,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D:
奇怪,就我一个人自动关机后,选择关机再开吗?哈哈,我总感觉按键唤醒不是开机,没有仪式感

网友:
等我也测试一下再回复

网友E:
我见过很多数字表,有的数字表蜂鸣档在电阻小于30欧姆就会响(更尤甚的是50欧姆以下),照这样看,你的表很正常啊!

网友:
数字表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
我觉得算是bug,发现它也不容易啊

网友:
应该是一个BUG,有时间了也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是一个BUG,反馈给厂家看看有没有奖励

已向厂家发了邮件,看看会不会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g被你发现了

当初要是按了蓝键就发现不了,凑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就我一个人自动关机后,选择关机再开吗?哈哈,我总感觉按键唤醒不是开机,没有仪式感 ...

就是喜欢手动档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很多数字表,有的数字表蜂鸣档在电阻小于30欧姆就会响(更尤甚的是50欧姆以下),照这样看,你的表很 ...

不是这个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但这个BUG厂家不一定会改,我猜的,不信你试试看!

升级软件不难吧,厂家这么牛?

网友:
你那是不是转盘接触不良啊,按不同的键位置不同造成接触不良不一样。我的试过了,ZERO唤醒依然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是一个BUG,反馈给厂家看看有没有奖励

奖励优利德鼠标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