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CPI固态128g,2246en主控,想换颗粒增加容量,请问土狗在哪?

楼主(2023-09-19):
不常见的固态品牌。

2246en的主控,板子质量不错。自己手上有东芝的颗粒,请教这个土狗在哪?想换闪存补齐颗粒增加容量。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如果贴满8片,需要短接哪些RCE呀?原来盘贴的F1 F2 F9 F10,RCE短接了RCE1 5 9 11  RCE3 7 13 15,搞不懂关系

网友:
楼主努力啊!搞好了,发上来晒成果啊!

网友:
颗粒4CE4DIE

根据条线图:

跳RCE 1 3 5 7

网友:
杂牌用正片的不多

网友:
这是七彩虹,蘸酱系列的那个板,
耐高温很不错,我折腾了好几次,都没有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如果贴满8片,需要短接哪些RCE呀?原来盘贴的F1 F2 F9 F10,RCE短接了RCE1 5 9 11  RCE3 7 1 ...

8贴跳线不用动

楼主:
感谢!今天回去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回去实验,成功了来汇报,新入坑,焊接技术不怎么样,不知道能不能弄成功。

网友:
楼主加油。我有俩板子等你结果呢

网友:
应该是R23吧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回复的是技术贴

网友:
艹,128的盘,贴的512的缓存。

楼主:
东西到了,首先换缓存,原来是南亚NT5CB64M16FP-DH的128m缓存,换镁光的D9STQ 1g的缓存,缓存测试通不过。缓存用其他板试是好的。什么原因啊?

楼主:
高手,请问一下,这个板子换不了内存是什么原因,原128m的内存拆下,换512m和1g的内存,开卡内存都不能通过。原来是南亚的nt5cb64M16FP-hd的内存,换镁光d9stq 1g的内存,开卡无法通过内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