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金力变速。这东西怎么用?

楼主(2023-09-19):
请教!淘了一个不知用途的垃圾。是什么地方用的?怎么用?

网友:
假货宝搜一下,出给其他人...

网友:
是不是电动车用来突破限速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呀,看上去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不认得是啥

网友:
按摩器的控制器?

网友:
不知道用途就是垃圾。

网友:
没有看到过

楼主:
       初步捣鼓了一下:
       初上电时无反应,按一下面板上的“开”或“关”钮,面板灯都闪亮,再按“关”无作用。
      从右侧输入12-24V电源,左侧的USB有5V电压输出(独立单元)。
      4只场管似桥式连接(有HD60V75),红黑二线插头是桥式输出(有两只FD2103S半桥驱动)。五线插头由单片机STM8S003F3P6控制,黄线是负极。
     右边是几组电源调整,有降压稳压元件;中间是控制部分,有编码、运放IC;左边是USB电源。
    其它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