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iFIX』Haier海尔BCD-649WDVC冰箱冷藏室照明灯维修

楼主(2023-09-19):
姐姐家一台Haier海尔 BCD-649WDVC 冰箱冷藏室照明灯说坏了,检查发现是灯板灯珠烧了,4颗完全不亮,2颗微亮,2颗光色发蓝伴随着闪烁。
看灯板布线是2串4并8颗5730接12V供电 电阻限流,取之前囤的4500K高显色二代LG 5630带齐纳LED灯条拆珠更换,拆和贴都用PTC加热器,拆5630需要上焊油辅助因为灯条原厂用的高温锡,重新贴片就简单多了,不用锡浆,清理焊盘后用低温锡薄薄地搪上一层,贴好后洗板水收尾,板子水洗烘干装回就完事了,换珠前后效果对比,亮度、光效、显色性都有明显提升,看图吧!

全文完~

网友:
有手艺,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我的冰箱用了好多年了  还没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LED一万小时寿命在厂家手中完蛋得很快嘛,超额过流热死了

网友:
原来的led是便宜货

网友A:
LED含砷化镓有毒

网友:
这是常干贴片的装备。

网友:
贴片还是要有加热台,不然太满了

网友:
这样搞  就不需要上万能的某宝淘拆机板了

网友:
led灯很亮啊

网友:
还是原来那种灯泡的用的久

网友:
有加热台拆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我家冰箱还是灯泡的,等换了换个led的试试

网友:
不错,就喜欢修这些手工的,有工具搞的也快

网友:
之前家里草帽的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含砷化镓有毒

真的吗?还头一次听说

网友:
我家的海尔也是这灯坏了,高频闪,闪得眼疼,按说这玩意才亮多长时间啊,不到一年,想想找厂家都不如自己修了,ptc加热,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