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力西数显测电笔DECHTH2300

楼主(2023-09-19):
也是在抖音上看那个城阳电工经常用的,就没忍住,入手了一个,都是公模
但我这个好像还不太一样,换了个壳子,原价28块多,用了农场3元红包加上店铺劵,到手价22块多点

不知道电笔对海拔还有要求,高海拔用什么呢

说明书很详细

能测电压,通断,电池正负极,断点检测

做工很好,没有毛刺

电池仓这里有问题

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一节7号电池

电池仓与电路板没有隔离,如果电池漏液会腐蚀电路板,而且电池漏液是经常现象
所以垫了一块纸

长按开机键开机

开机后短按开机键是照明,这个很好,一般出问题的时候家里照明都不好

笔尖太粗,国标插座插不进去

按住电压按钮测火线,能显示电压

不按按钮,直接触碰,显示红色高电压警告

零线无反应

感应到有电会滴滴滴滴响,屏幕显示U,用来检测断点

很实用的检测工具,比普通的电笔强太多了,干了一半万用表的活。
缺点就是那两个,笔尖粗,电池仓与电路板没有隔离
还有,这个电笔不能拧螺丝,只做检测用

网友:
德力西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强电不建议使用这种, 安全性不好

网友:
哪天价格低了或有活动?

也买个玩玩

网友:
背光是变色的,这点不错。

网友:
高海拔就不是这价格了 ,高海拔对绝缘要求更高。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牛屎芯

网友:
带电压保持吗?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版 他那个是升级版 耗电大户 电压稍低就测量不准确

网友:
本来就是半个万用表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没看出来和牛屎的1300除了壳子颜色之外的区别

楼主:
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版 他那个是升级版 耗电大户 电压稍低就测量不准确

嗯,我是挑便宜的买的,有些功能我用不上

网友:
这款应该还算实用。之前比较火的方型笔尖是塑料保护那款,价格比这个贵还没这个实用。那个属于智商税了。

网友(2024-01-30):
刚入手一个,感觉问题和你说的一样,也是拼多多25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