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仿真摄像头,我承认我大意了。

楼主(2023-09-19):
网购了一个仿真摄像头。
几块钱,两节5号电池供电。
里面有一个小红灯,一闪一闪。
我以为里面有一个控制电路。
至少得有个牛屎芯片。
没想到大意了。
居然只有一个LED灯珠。
自带闪烁功能。

网友:
灯珠内置了芯片?要不然不会闪烁啊

网友A:
拉根线改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
改成锂电池供电。反正一年一兖。

网友:
换锂电池,改充电接口。好像就这样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根线改阻容降压供电

呵呵,有根线更真实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根线更真实是吗???

显得真实且不用换电池啊

网友C:
不如买个模拟镜头,草帽点阵灯珠唬人效果更佳

网友:
高级摄像头啊

网友:
哪有芯片啊

一颗LED搞定

网友:
这种就是装在门面上骗一下小偷的假的摄像头

网友:
LED内部有控制芯片 充电 放电 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买个模拟镜头,草帽点阵灯珠唬人效果更佳

既然都这样了,不如用报废的360什么的配件头去改一个,只要给他们供电就可以了。天黑会亮,天亮会灭。。

网友: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种发光二极管也不贵,有快闪有慢闪

网友: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切切!

网友:
一对电池可以用一年

网友:
这两节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