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转sata板,有没有坑?

楼主(2023-09-19):
很多小主板都没有足够的sata接口,想弄pcie转sata接口,不知道这些转接板有没有坑?
如何判断pcie可以转sata接口?

网友A:
你这样玩,总有一天没人回你的帖子了。

我这是最后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玩,总有一天没人回你的帖子了。

我这是最后一次。

真的很需要啊,看到最近的n100主板,性能不错,功耗很低,比现在的j3455好多了,想换成n100.
但找了一圈,没有多sata口,也没有双网口,所以就想用pcei转,如果能转sata,就搞群晖;如果能转网口,就搞软路由。
从没有做过pcei转接板,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B:
芯片选88se9215的就行,群晖支持这个pcie转sata的芯片,一般是转4个sata口出来。

网友C:
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服务器、迷你机,硬盘内存转接卡,国产主机,导航软件、虚拟化。。。。莫非是哪个砖家出来引发科普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选88se9215的就行,群晖支持这个pcie转sata的芯片,一般是转4个sata口出来。 ...

好的,我去淘宝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服务器、迷你机,硬盘内存转接卡,国产主机,导航软件、虚拟化。。。。莫非是哪个砖家 ...

电脑玩家嘛!软硬件都玩玩,今年硬件价格很便宜,难得的好机会!

网友:
多搜搜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我买了个8口的,不行,设置可以启动开机要搜索几十秒,接多个硬盘经常丢失硬盘。建议买那种一个插座分出来许多接口的转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8口的,不行,设置可以启动开机要搜索几十秒,接多个硬盘经常丢失硬盘。建议买那种一个插座分出来 ...

就怕这种不确定的各种问题

网友:
正常使用啊,群晖上现在就用的这个转接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这种不确定的各种问题

要买那种比较厚实的,太薄了怕外力影响出现问题。

网友(2023-11-08):
转是肯定可以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玩,总有一天没人回你的帖子了。

我这是最后一次。

我是为了表示对你的赞同才回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很需要啊,看到最近的n100主板,性能不错,功耗很低,比现在的j3455好多了,想换成n100.
但找了一圈 ...

可以搞,有免驱的版本,要驱动的一般人搞不定,等等会有妖板出现

网友:
买直通卡啊,才几十块钱,还可以延迟启动,对硬盘好。

网友:
靠谱是肯定的,关键你主板能有pcie么?如果是mpcie,速度就难保证了。不过可以选择nvme转sata,很多小板没pcie但是新板肯定有nvme

网友:
我的老电脑只有四个sata口,还剩下三个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