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款威克士锂电洗车机效果咋样

楼主(2023-09-19):
知道的大哥说说,想买一个洗车机,但是家里没地方放了。锂电的如何 ,用的住吗

网友:
枪机压力不够,好像是前年国庆前后那几天有位大佬测试过,压力只有20多bar,忘了当时是多少伏的了,大概是4S锂电的吧

网友:
锂电水流太小,压力还行

网友:
我看肯定不会如意

网友:
水压和水流量都小、不好用

网友:
交流和锂电的我都有,但9成5时间都用锂电的,提桶水,直接冲冲,主要是太方便。但我买了两支水货锂电的,一支还行,估计压力2MPA,但另一支就是垃圾,压力太小。

网友:
看看,也想买一个

网友:
买了同款的,4A电池可以洗一个小车,压力不小的,家用足够。洗十来次就回本了

网友:
我有个威克士橙色的,之前有地方接水,经常洗,4A电池洗一次还有点,压力还不错,出水宽度可调节,主要是锂电的方便。

网友:
水流压力够用,但是寿命嘛就一般了。真要耐用压力高,水流大还是用220V电的才行。

网友:
有场地的话 肯定是220V的好

网友:
42?搜不到吧?

网友:
威克士的应该还不错。前提是自己得有电池。如果还需要再花钱买电池,那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肯定能用,方便携带。

网友:
洗车没问题。  有点重,比较费劲

网友:
非下雨不洗车,

网友:
要是你是三天洗一回的,任何这种样式的锂电都不建议,有多少坏多少。
要是你一两个月都不碰一次的,建议留心一下,有啥潭祖之类的车,30~40搞一套带电池的。
威克士属于高不成低不就,不建议买。

但是如果真的有42的价格,那么有多少要多少

网友:
锂电的没啥意义,真的,

网友:
我买了 一个5s锂电的,压力还行,大概可以射2.5米,就是水流太小 了,滋车上之后你就后悔了,完全不能火力覆盖,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网友:
WG629是旧款型号,一般是550有刷电机,电机功率会差点意思。而且锂电洗车机/枪一般用的是小型柱塞泵,原理上决定压力较大流量较小,如果需要的功能比较多,抽水浇花之类的对流量有要求的更多使用场景来提高实用性,洗洗睡。
42这是拆机外壳吧?主要看图把手位置连开关都没有。只要不是报废品直接收。

一般来说买大功率锂电无刷洗车机不比一般小型的220V交流的差多少但是价格自然更贵,36V以上电瓶供电那种,400rmb是分水岭。作为实际用户体验其实锂电洗车机真没少占多少位置。水箱,电池,充电器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会更头痛。移动电源(逆变)搭配交流洗车机可能性价比更高适用性更广实用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