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太明白易驱线PMOS实现的电源切换电路,请大佬看一下电路图是否可行

楼主(2023-09-19):
前提是我自己画了个易驱线,但是没有做电路管理,12v就直挺挺的进Sata,就研究了一下手头现成的易驱线

这俩都是绿联的易驱线,方案不同但是供电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接usb的时候硬盘的5v供电从usb出,如果接上12V,那么5v供电就由FR9888产生,两个之间的切换就通过一个AO3401实现,但怎么实现的我不太懂

MOS的S极与sata的5v供电接口连接,只接USB的时候,MOS的G极几乎无电压,DS是导通的,USB的5v直接通到sata

而外接12VDC的时候DS不导通,DCDC产生的5V通过二极管与MOS的S极链接,给SATA供电,此时G极电压很高,有8V,感觉像是通过分压电阻产生的电压

请问这样的电源管理电路该怎么实现

同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CDC输出引脚的电压有6V,经过电感之后就变成5.2了,我不理解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请帮我看一下这样设计的电路能不能满足要求?实现MOS的G极没有电压的时候DS导通,有8v电压的时候DS不导通的功能

网友:
请大神分析

网友:
你完全可以把电路画个图,看图就很容易了解了。

网友A:
居然测得dcdc的sw电压6v没爆都不错了,赶紧买示波器吧,看看这所谓的6V到底是个啥??

网友B:
A1AL 的确是PMOS。。。
这个就是个电阻分压上下拉的电路啊,有12V时候把USB5V关断了。。。

设计挺好的啊,PMOS很容易找,2A PMOS 山寨水果数据线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测得dcdc的sw电压6v没爆都不错了,赶紧买示波器吧,看看这所谓的6V到底是个啥?? ...

我也不理解,但是经过电感就变成5.2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AL 的确是PMOS。。。
这个就是个电阻分压上下拉的电路啊,有12V时候把USB5V关断了。。。

可是这里pmos导通G极我怎么看不明白呢

不通电的时候DS不导通,给usb5v供电时,G极无电压,DS导通,给12VDC时G极高压,DS不导通,这样合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这里pmos导通G极我怎么看不明白呢

就是个对地电阻啊。
你只要分压对地不就有电阻啊。
PMOS一般简易理解G低于S 5V就完全导通了。。。常用于高侧防反接。。。

NMOS便宜,但没法直接用在高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对地电阻啊。
你只要分压对地不就有电阻啊。
PMOS一般简易理解G低于S 5V就完全导通了。。。常用于 ...

网友C:
pmos用作电子开关,没有12伏时导通,电脑输出的5伏给硬盘供电,有12伏时截止,12伏经dc dc转5伏后给硬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对地电阻啊。
你只要分压对地不就有电阻啊。
PMOS一般简易理解G低于S 5V就完全导通了。。。常用于 ...

大佬,你瞧瞧这样的电路是不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用作电子开关,没有12伏时导通,电脑输出的5伏给硬盘供电,有12伏时截止,12伏经dc dc转5伏后给硬盘供 ...

来看看楼下的原理图,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