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具体购买型号及刷机工具教程求指点

楼主(2023-09-19):
家里泰捷电视盒子又不行了 从小米换到天猫又换了2个泰捷了 都是2年左右就卡的不行

这两天简单科普了一下 看网友说买个移动的魔百盒自己刷个纯净系统 无广告还流畅
但是具体的不太了解   比如芯片要S905L3A的  想了解下现在2023年9月了 还是买这个芯片的吗 是的话具体购买的时候要怎么搜索
或者说现在有性能更好的也可以刷机的 且刷机后比较稳定的是什么型号 要怎么搜索购买

然后就是到手后怎么刷机  要用到什么工具 比如刷机软件和刷机包在哪里下载
上班较忙 确实没太多时间去慢慢研究这些东西了  希望大佬能给我尽量详细一些科普一下上述问题

网友:
上天在收废品的地上捡了一个电信的盒子自己刷机后效果不错。刷机很简单根据型号找固件自己刷

网友:
咸鱼上挺多都是刷好的。2+16大概70左右,无WIFI。

网友:
同求,我的移动魔盒一直在吃灰不敢用,以前小孩子经常看有次扣了钱之后不敢用了。

网友:
闲鱼上卖的CM311-1A,价格大约50-70元,这种是S905L3A的,刷机软件需在网上搜索下载Amlogic_USB_Burning_Tool(刷机工具),CM311-1A刷机包(有多个版本,一般用后缀有-YST的可用),需要电脑一台(WIN7以上),双USB公头线一根(两头都是USB A口公头),
刷机步骤:
1、拆机做好线刷准备,拧下盒子底部2颗固定螺丝,拆开盒子上盖板,找到编号4R32的两个焊点位置,线刷需要找个导电工具(镊子、剪刀啥的都可以)短接这两个焊点。
2、在电脑上安装AmlogicUSBBurningTool固件烧录软件,选好刷机包。
3、断开盒子电源,短接焊点后再加电。
4、烧录软件正确识别盒子后,就会开始线刷包的烧录进度条,这时可以松开短接点。
5、刷机显示成功后点击停止烧录,断开USB线并关闭盒子电源。
刷机过程建议用风扇一直吹着机器散热,可以提升刷机成功率,如刷机中途报错停止,按刷机步骤断电重来即可。
缺乏相关动手能力者建议直接上咸鱼或多多上购买,有已刷好机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选盒子的话,只看电视个人觉得海思芯片可以了,要考虑玩游戏的可以选S905芯片。

网友:
又捡一个盒子刷机成功

网友:
魔百盒具体购买型号及刷机工具教程求

网友:
我有一个移动的,刷好了系统,好像是九联代工的,需要的话付邮费送你,只有裸机,没配件

网友A:
同求S905,网络电视很烦的是广告实在太多,希望有个少广告看电视的固件;然后我是在坛子里找的固件刷了创维开机画面的固件包,打开了ROOT,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装.apk,现在是不忙,等我搞清楚后,告诉你怎么弄吧

网友:
没必要啊,在拼夕夕入手了一个电信的盒子,直接帮刷好的,多多果园领个券也就几十块钱。装个tvbox,那不是很爽嘛。

网友:
同求教程,以前购买过移动魔百盒,现在还需要一个,所以需要怎么学习刷机

网友:
网上刷机成功的基本都是收费的每次20元左右,不收费的基本都是坑后面要钱更狠,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网友:
刷机是要看型号和软件版本的,盒子后面都有标注。

网友:
私聊我,我有刷机包和教程,免费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S905,网络电视很烦的是广告实在太多,希望有个少广告看电视的固件;然后我是在坛子里找的固件刷了创维 ...

我有刷机包,S905L的,开机页面是华为的,如果要的话,可以免费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刷机包,S905L的,开机页面是华为的,如果要的话,可以免费给你

那多谢大侠给我一份华为刷机包,可以上传到百度网盘,给个密码我下载好吗?

网友:
刚刚把移动的M401A刷了个机,新的系统清爽是很快
不足是新版的M401A大部分都是阉割版,主控的散热要自己DIY下,不然夏天容易死机重启

网友:
S905L的S905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