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缺小料的BGA224特殊板子,这玩得了吗?

楼主(2023-09-19):
闲鱼偶然得两片东芝16位bga224脚位的群联板子,立刻就买来了

可是....似乎....这板子就剩个主控了???电容电阻呢???
抽象
上电,意料之中的不认盘
但是
翻出俩up23n的双贴板子,小料分布貌似差不多?

那么,明天就想办法移植一下,看看咋样吧

网友:
那么,明天就想办法移植一下,看看咋样吧

网友:
按理说只有数据恢复有用。。。

或者对这个板子很熟,大批量拿货或者能修好才有用。。。

个人玩家应该很少需求。。。

网友:
你总能买到稀奇古怪的玩意儿,224的群联板子群里有人有好的,你可以喊喊让拍个照

网友A:
不感觉到有问题吗 ? PS2251-61的板子。然后各种主控贴在上面。pintopin  的话2251-07定义也不一样啊

网友:
bga224的板子真少见,整好了收藏

网友:
224的板子真少见啊

网友:
缺了这么多料,怕不是主控也是坏的,先把主控供电/数据线的耦合电容整上,看看会不会认盘,要是可以识别到,就可以继续折腾了

网友:
这板子挺少见的,感觉不同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感觉到有问题吗 ? PS2251-61的板子。然后各种主控贴在上面。pintopin  的话2251-07定义也不一样啊{:001: ...

确实,正在准备换主控

网友:
224的颗粒都极为罕见了,16位颗粒,2099S、2199S也可以支持

网友(2024-06-22):
板子对的  你要贴合后  开盘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