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主板 点不亮 求助

楼主(2023-09-19):
蜗牛主板突然就点不亮了,对主板不熟悉,初步量了 就是这2个电感对地了 这样CPU挂了吗? 还是说有其他地方可以救回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感对地短路,一般是哪路供电有问题,当然脸黑烧cpu,简单热成像,没有只能烧机看哪里发热

网友:
小电压烧机,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准吗,cpu本来就阻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地短路,一般是哪路供电有问题,当然脸黑烧cpu,简单热成像,没有只能烧机看哪里发热 ...

初步判断是mos管挂了 找了A3004 A3006样品先来拆一下

网友B:
CPU供电对地电阻本来就很小,查一下PWM的相关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对地电阻本来就很小,查一下PWM的相关零件吧

应该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