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啥缓存颗粒

楼主(2023-09-19):
谁见过 这是个什么缓存颗粒。丝印只有 DG。有没有办法查?大佬指点下

网友A:
说不定是自封的,不过这重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自封的,不过这重要么???

重要呀,量产不过缓存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呀,量产不过缓存颗粒

不会吧,这玩意还影响???

网友:
这个影响很大吗

网友B:
“当归”呗开个玩笑,这是镁光第三方封测的黑片,当归片正确名字好像叫DownGrade简称D/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归”呗开个玩笑,这是镁光第三方封测的黑片,当归片正确名字好像叫DownGrade简称 ...

当归配点黄芪 哈哈哈。俺去试试缓存去

网友:
上开卡工具,每个容量都测试一下,估计是128M的

网友C:
46en和58h的量产设置中,对缓存品牌的要求比较宽松,一般只要容量能选对,品牌任选都能过。

62en就不行,得选正确品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en和58h的量产设置中,对缓存品牌的要求比较宽松,一般只要容量能选对,品牌任选都能过。

62en就不行, ...

你说的我同意。46en中,不用选品牌,比如海力士的缓存远选南亚的也能开。我这个远啥都报缓存的错。我怀疑缓存挂掉了。可我没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同意。46en中,不用选品牌,比如海力士的缓存远选南亚的也能开。我这个远啥都报缓存的错。我怀疑 ...

换一颗就知道了

网友:
看原始盘容量多少,1G配1M,频率选对,品牌应该不重要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个D/G缓存,和你这个一样,后面碰到了带南亚丝印的D/G,确定这个是南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个D/G缓存,和你这个一样,后面碰到了带南亚丝印的D/G,确定这个是南亚的 ...

这个好像不太固定,我亲眼见过,同时打着正片美光标志+dg和镁光大s标志+dg的ram,你一说,我好像也见过南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太固定,我亲眼见过,同时打着正片美光标志+dg和镁光大s标志+dg的ram,你一说,我好像也见过南 ...

那看来是没有办法知道了哈哈哈

网友:
黑片的海力士缓存

网友:
连缓存也玩黑片,厂家还有没有底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