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别样的床头扇

楼主(2023-09-19):
天凉了,不用了,给我奶奶的电扇加加油收起来,顺便拆了,挺小巧的是夹在床头的

工作时

高低速开关在后面很少见的,还有摇头开关

卸了风扇加加油

不一样的电机,铁心上有短路环
电机部分

控制摇头的

小电扇还是挺耐用的,每年不用了都帮我奶奶维护下,希望还能继续用下去。

网友:
没别样啊,就是很正常的罩极式小夹扇

网友A:
这种小风扇一般都是罩极电机,功率大约在25W左右,除了缺油抱轴可能会烧电机外基本不会坏。罩极电机效率比较低,所以发热比一般的电容电机要高,容易烤干轴套上面的油,所以定期维护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都一样的做工,时间久了就怕塑料外壳催化老化,电机到是没啥大问题

网友:
风扇维护妥善,可以用得久一些。

网友:
定期保养好习惯

网友:
罩极电机是真耐用

网友:
比现在的小风扇质量好多了

网友:
同样的维护手段,咱家的落地扇已经服役二十几年了。

网友:
我都是三年一维护:把电机解体前后储油盒间断注油至饱合,恢复

网友:
这个电机耐用,效率低点

网友:
维护真的很重要,不然什么都 用不长

网友:
加油,清洗,明年拿出来就可用

网友:
现在网上卖的小风扇好多都有开关和换档在后面的。

网友:
排风扇用的罩极短路环电机,大概效率百分之10。有些14英寸中联小风扇,用的是每分钟750转爪极电机,永磁转子。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就是个罩极电机夹扇,几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风扇一般都是罩极电机,功率大约在25W左右,除了缺油抱轴可能会烧电机外基本不会坏。罩极电机效率比 ...

塑料箱体和支架的,已经比老货差远了,以前都是铝支架、铝箱体的,比如老艾美特,老的欧蓝德,虽然都是罩极电机的。

网友:
质量一般吧,夏天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放心,这种电扇,除非养护不到位。。。照着30年整的。。

我见过95年的一直用到现在,电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塑料老化严重,今年做的截肢手术,换了个夹子,下次估计还要二次手术换脖子。。

防护网和后盖都还行,没见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