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s1+s4改永久背光

楼主(2023-09-19):
買了這個表好耐了,所以改改他
s1改背光方法

s4改背光簡單很多,直接連接負極

网友:
改的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有的表我都是简单粗暴,直接接电源,开机就亮。。。不费脑子。哈哈

网友:
这个主意好,虽然不省电但是方便很多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就应该有一个常亮的开关。

网友:
有个S1,有空改一下

网友:
应该加个光控电路

网友A:
s1按你的方法改手电筒也一起亮了,我是这样还的,只是背光会闪,好像跟刷新一样,不知道那个脚干嘛用的,试一下功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按你的方法改手电筒也一起亮了,我是这样还的,只是背光会闪,好像跟刷新一样,不知道那个脚干嘛用的,试 ...

有試過會閃,我這樣改开机有2.x串1k,或找一个開機有3.v串原103電阻都可以

网友(2023-11-07):
我一般控制管直接并一个电阻,让LED有1ma左右的电流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