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怎么能设置定时打印图片或文件

楼主(2023-09-19):
最近入手了一个喷墨打印机,主要是偶尔打打彩色文件或照片。怕久了不用就忘记使用堵了打印头,有个想法能不能用定时任务每周设置自动打印一张图片或文件,避免忘记使用下打印机。主要是写不来,求教朋友们了,先谢过了!

网友A:
没试过 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你研究研究  先安装打印机服务器 在安装对应打印机驱动  最后通过lpstat 打印需要的文件 把打印的命令卸载定时任务里面

安装cups打印机服务器
安装CUPS
输入apt install cups
安装完成后,在/etc/cups/cupsd.conf修改cpusd.conf文件

# Only listen for connections from the local machine.
Listen 0.0.0.0:631  #在631端口监听所有的主机连接。
Listen /run/cups/cups.sock

# Web interface setting...
WebInterface Yes
DefaultEncryption Never #加入一行:默认从不加密

# Restrict access to the server...
<Location />
  Order allow,deny
  Allow all     #加入一行
</Location>

# Restrict access to the admin pages...
<Location /admin>
  Order allow,deny
  Allow all    #加入一行
</Location>

# Restrict access to configuration files...
<Location /admin/conf>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allow,deny
  Allow all    #加入一行
</Location>

里面所有#前加”#”注释掉,取消限制访问
#  Require user @SYSTEM
#  Require user @owner @SYSTEM

或者用cupsd.conf替换/etc/cups/cupsd.conf,安装好,目录刷新一下。

安装惠普驱动apt install hplip

如果想让windows ios 手机自动发现打印机,只要安装apt-get -y install avahi-daemon avahi-discover libnss-mdns

最后,设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enable cups

systemctl enable avahi-daemon

查看驱动识别输入lpstat -p

重启cpus服务:systemctl restart cups

网友B:
linux的打印命令是lp,最简单准备一个文本文件或者pdf, lp 路径/文件名就能打印,测试下群晖是否支持lp,支持的话把这句命令添加个计划任务(群晖具体叫啥忘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你研究研究  先安装打印机服务器 在安装对应打印机驱动  最后通过lpstat 打印 ...

非常感谢,CUPS是装好了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的打印命令是lp,最简单准备一个文本文件或者pdf, lp 路径/文件名就能打印,测试下群晖是否支持lp, ...

感谢提供思路,我试试看

网友:
我用向日葵,远程打印下载很方便,不太理解,黑裙的意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