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固态盘短接后直接不认盘,不短接还能识别2兆

楼主(2023-09-19):
手里有两块固态盘短接后直接不认盘,不短接还能识别2兆

网友:
什么主控?上板子图片

网友:
你把量产程序搞错了?量产前,至少要找好量产工具再短接量产吧。先把你的图上传大家一起猜呗

网友:
如果显示2M,应该已进入ROM模式,选对量产工具直接开了。

楼主:
影驰240g固态,ps3110主控

来自HUAWEI mate60

网友A:
ps3110刷固件的话,是要接到SATA口上,固件刷写程序才能认盘的。USB转接只能识别到主控型号和颗粒ID。但刷写固件,是要接到电脑SATA口上的。论坛里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110刷固件的话,是要接到SATA口上,固件刷写程序才能认盘的。USB转接只能识别到主控型号和颗粒ID。但刷 ...

我接了。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