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高手看看这液晶屏是啥毛病

楼主(2023-09-19):
前两天右边开始出现竖线,本来说不管它,结果没两天快扩散到中间了,而且几分钟就变一次,一会严重一会变轻。

网友:
物理受损 漏液了

网友:
是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A:
这个屏坏了,怎么瞅着像是个mp5

网友:
同一位置的竖线如果没变,屏坏了,竖线增多但位置也变化,就是已经出现的线没有了到别处了,那是屏线或逻辑板问题。

网友:
液晶液体都漏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坏了,怎么瞅着像是个mp5

是个无损播放器,也没撞击啥的,自己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无损播放器,也没撞击啥的,自己就这样了

这回变成有损播放器啦

楼主:
我查了下,这个屏幕还没有卖的,看来快报废了

网友:
屏坏掉了吧,板坏掉一般也不会这样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