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人们,这个音箱后面的挂架该怎么拆呀?JBL 25-1L-WH

楼主(2023-09-19):
朋友送了一对jbl户外的音响,看着不大,这个寻思着接个小工放桌面用吧。屁股后面那个支架棍儿实在太碍眼。可是研究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拆。从接线柱的位置打开来看过,不对。棍棍两边也没有螺丝孔位。傻了,没辙,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嘎掉。。。。。。。。。嗯,这么粗,会有点费劲

没试过把黑色旋钮彻底放松?

网友:
这种钢网面的音箱很多螺丝都在钢网下面,用大头针或细钢丝弯个钩子从网孔伸进去就能把网钩出来

网友:
从前面拆,3楼正解

网友:
正面网罩拆开,应该有固定螺丝。

网友:
请问你朋友还缺朋友吗?

网友:
从前边拆下金属网,有螺丝,拆开就好办了。

网友:
不用拆封,拆封就不是原装了。可以用钢丝锯在螺栓根部锯断,耐心点就成,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可以在后面套一个盒子,或者墙挖个洞

网友:
正面网罩下呢

网友:
正面标牌下面也许有螺丝

网友:
音箱不错,看着就好看

网友:
这都拆不完,别说在数码坛混哈

楼主:
感谢万能的坛友!最终在官网上找到了拆卸的方案,需要把前面的铭牌拆下来,然后用6号内六角捅入,旋转,后面的卡扣松动后就可以拿出固定螺栓啦。附上官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