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x恒温箱控制源码

楼主(2023-09-20):
stm32f10x恒温箱控制源码

网友A:
看到中文路径的工程,有点头大

网友B:
这玩意能改到51上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改到51上跑吗

看了下,只有少量浮点运算,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只有少量浮点运算,应该没问题。

成本低,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中文路径的工程,有点头大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2023-12-15):
增加多种传感器,更加有用。

网友:
那个PID.c/PIC.h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