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风扇无级调速器把所有元件测了个遍,最后发现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的锅

楼主(2023-09-20):
什么测试都不如上机实测好使。
上次维修把调速器的所有元件都用数字、指针万用表测了几遍,所有元件的测试数据都正常得很,没有发现一个元件有问题。修到我头都大了。(参考1)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剩下最笨最古老的替换测试法。换了可控硅,不是。电容,也不是。电阻,也不是。最后发现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的锅。

未达到触发电压时,DB3双端电阻接近无穷大。当DB3双向触发二极管的端电压达到触发电压时,就可以达到触发管的转折电压,触发管导通,此时DB3二极管呈负阻状态坏了。(参考2
这类二极管的电压降有十几到几十伏,要三四十伏以上电源才能测出来,万用表的小电池是无能为力。
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电单车的低压直流充电器,标称36V(最高电压42V)以上的都可以。比较方便但危险的是,直接插交流电的火线。

然而这个办法也不能把坏的DB3抓出来啊!
可能原因:万用表的测试是无负载(极小电流)时的,实际工作是(相对的)大电流。这个DB3能过小电流,但过不了大电流,导致可控硅调速失效。这个地雷埋得太深了!
俊朗也真是的,要过大电流换个好点的管子,正泰的是ST用5年了好得很。
这里甚至还有小电流测试合格,大电流(在标称最大电流以内)烧毁的例子(参考3
DB3、BT151的充电器电池防反接电路(参考4

以下都使用了DB3,封装有好几种。
蓝色

红色玻封管

黑色塑料管大功率

红色玻封贴片

更换后使用正常。

维修得多备些元件和测试设备,软性损坏埋得很深,光靠万用表未必能测出来。替换测试虽然很笨很麻烦但是必不可少。

参考来源:
1、不知道怎么修好的可控硅式风扇调速器,相比之下电容式真是简单到极致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2、求教: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作用 - 电子学堂 数码之家 (mydigit.cn)
3、DB3顺坏原因分析 - 豆丁网Docin
4、电动自行车充电器防反接电路实例剖析(三)-今日头条

网友A:
db3很少损坏的,大多是电位器与可控硅坏

网友B:
曾经给同事维修调光台灯,所有元件测了个遍,也替换了,最后发现是灯泡的问题,因为灯泡是新买的,并且是飞利浦的,所以根本就没考虑灯泡问题。

网友:
软性损坏埋得很深!

网友:
双向二极管很难通过测量判断好坏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测试方法与测试稳压二极管方法一样,只是限流电阻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同事维修调光台灯,所有元件测了个遍,也替换了,最后发现是灯泡的问题,因为灯泡是新买的,并且是飞 ...

太过迷信了也不好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同事维修调光台灯,所有元件测了个遍,也替换了,最后发现是灯泡的问题,因为灯泡是新买的,并且是飞 ...

这个坑更深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有时就是一些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出问题了

网友:
db3损坏少见

网友:
这东西是天生不足还是后天消耗的,才变成这样?

网友:
楼主真是牛b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3很少损坏的,大多是电位器与可控硅坏

就是很少坏,所以排查时容易忽略

网友:
不会只坏一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同事维修调光台灯,所有元件测了个遍,也替换了,最后发现是灯泡的问题,因为灯泡是新买的,并且是飞 ...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可能买到山上的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给同事维修调光台灯,所有元件测了个遍,也替换了,最后发现是灯泡的问题,因为灯泡是新买的,并且是飞 ...

经验主义有时候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