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法国赛峰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拆解

楼主(2023-09-20):
法国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

战斗机上的陀螺仪有一些部分是铍制作的,就定制了亚克力外壳隔离起来

底部写着法国制造

侧面四排刷针全部都有变形的,弯的,甚至跑到另外一边的,幸好没有断的

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修复侧面的四排所有刷针

底部的主刷针因为没有底盖保护,不仅仅有变形的,更夸张的还有断的,一共断了六七根,图片是放大的实际上还没有头发丝粗

差不多又花了一个星期修复刷针,花了那么长时间是把还没有头发丝粗的钢丝焊上去,手是不能抖的

网友A:
厉害呀,这都能搞到,为啥用铍制作?增加硬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这都能搞到,为啥用铍制作?增加硬度吗

铍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导热系数比铝合金高,热膨胀系数很低,因为这些参数,陀螺仪旋转的时候才能提高精度,就拿热膨胀系数来说,如果热胀冷缩很明显,陀螺仪旋转起来,精度就会变低

网友B:
下一步是组装一架战斗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是组装一架战斗机吗?

没那么多钱

网友:
飞机上的原来是这个样的。

网友C:
万能的坛友,什么东西都能弄到,很好奇这是那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坛友,什么东西都能弄到,很好奇这是那弄到的?

国外代购,或者是海鲜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是组装一架战斗机吗?

谢谢打赏

网友D(2023-12-26):
铍有毒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铍有毒的金属

所以我才用亚克力外壳密封

网友E:
谢谢分享!请注意防护哦,铍属于1类致癌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请注意防护哦,铍属于1类致癌物。

所以我才用亚克力外壳隔离起来,据说用铍划出来的伤口不会愈合,不知道真的假的,第一次听说这玩意是一级致癌物,那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F:
齿轮、轴承看着像铍青铜材质的...

网友G(2024-02-06):
这是船用罗经吗?液浮陀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用亚克力外壳隔离起来,据说用铍划出来的伤口不会愈合,不知道真的假的,第一次听说这玩意是一级 ...

这玩意毒性貌似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毒性貌似是很高

据说被铍划开的伤口不会愈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船用罗经吗?液浮陀螺?

我查了下资料,是幻影2000战斗机的捷联式惯性导航平台,里面是干燥密封的,没有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轮、轴承看着像铍青铜材质的...

是的,看上去像铍青铜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