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老冰箱,冷冻室不制冷了,冷藏室上端有霜,外壳散热器发热

楼主(2023-09-20):
家里一台老冰箱,冷冻室不制冷了,冷藏室上层背板有霜,冰箱外壳散热器发热挺大。大神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估计哪里漏气了。、

    老冰箱的管路容易腐蚀的

网友A:
不会是冷冻室的门没有关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冷冻室的门没有关严吧?

不是这个原因,门封还行

网友:
要么漏气要么堵了

网友:
冷藏室都有霜,制冷系统应该正常啊,不会是楼上说的门不行关不紧导致吧

网友:
确认没有说反么?冷冻室变常温了,冷量到冷藏室去了,那就是制冷剂少了呀,原本应该在毛细管后部冷冻室的冷媒蒸发到冷藏室管路了。

网友:
缺氟,老机器容易有漏点

网友B:
缺制冷剂了,看来。

网友:
两个部分之间如果是风门控制温度循环,检查风门

网友:
冰箱电路问题可以修修,其他问题就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制冷剂了,看来。

缺制冷剂的话,不至于冷冻室不制冷而冷藏室上层背板有霜吧?

网友:
换得了维修无价值。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大部分倾向于管路漏点导致冷冻室缺氟。谢谢了,回头找维修师傅在问问,值得修就修修,不行就算了。

网友:
我一台老冰箱也是冷冻里面都是霜冻,冷藏靠后背位置容易冻坏蔬菜。压缩机也是经常运行,看来也是多少有点问题了

网友:
风冷的吧?应该是除霜管炸了,出风口里面冰堵堵死了。

网友C:
压缩机能工作吗?怀疑是PTC启动片坏了,压缩机过热保护,所以背板也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能工作吗?怀疑是PTC启动片坏了,压缩机过热保护,所以背板也发热

压缩机不工作冷藏室哪来的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门封还行

还有个办法,把冰箱停用半天,除一下霜,再看看效果。没准可以解决冷冻室蒸发器堵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漏氟了抽真空测下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