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也能短路

楼主(2023-09-20):
昨天晚上做一个电路,开始正常,后来电流越来越大,最后到了150ma限流值,电压也跌到了1v以下,
应该是什么短路了,找了半天,竟然是它,这个都见过怀孕的,没见过还能自己短路的

表面看着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
把衣服脱了看看下面

网友:
电容漏电常见,只是电压偏低。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容貌似还挺常见的

网友:
应该是丰宾的电解电容

网友:
这种很奇怪的事情,确实想不通;电解电容容量减小,内部开路的很常见,内部短路的真没见过。

网友A:
第一张照片看着是 夹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照片看着是 夹子短路

哈哈,怎么可能,去掉这电容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
内部短路的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两只管脚是压接在里面的薄膜上的,压接的地方如果刺穿薄膜就会短路。

网友B:
有没有用电容档测量容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电容档测量容量是否正常。

短路了,还能测出容量吗

网友:
上个月一个LED的驱动高压电容短路了,桥都给炸飞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少见的情况。

网友:
恭喜,击穿了,平安下岗

网友:
来 涨见识了

网友:
丰宾,大厂也不咋地。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让我见识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了。

网友:
内部铝箔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