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VX15电池鼓包了,这美纹纸贴的有失大厂风范啊

楼主(2023-09-20):
前两个月拼夕夕上买了条8g内存加上了,当时还没鼓包,那段时间基本天天玩游戏。9月孩子上1年级了,书桌腾出来了,电脑放一边没用,昨天临时用电池开机,没进桌面就关机了,再试又好了,仔细一看cd壳有缝了,知道坏菜了。。拆吧。
螺丝都在d壳上,很好拆。

打开盖子,最扎眼的就是那2条黄色的美纹纸胶布。。
虽然说宏碁算不上一线品牌吧,但是这胶布着实有点过分了。
网上搜了一下,都是这样的。不是个例。

仅限台湾省使用,跨地区使用,水土不服估计这是鼓包的主要原因。

这个角度看比较明显

网上搜了搜,电池近100块。重新装回去,螺丝拧松点。
装好了,开机,电量95%,显示可用一个半小时,反复开机关机几次,都没有出现断电的情况。
先这么凑合着吧。保护硬盘数据,比没有电池强。

网友:
怀了,就只有换了

网友A:
买单体电池自己换不知道行不行?就怕电芯断电 保护板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单体电池自己换不知道行不行?就怕电芯断电 保护板保护

估计会锁,可以不断电换。这个尺寸的估计不好买。

网友B:
这不动个手术再装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动个手术再装回去吗?

硬封的,如果是软包的我就用牙签放气了

网友:
你说吧,这一段时间你天天这么晚还和电脑呆在一起不睡觉,到底对它干了什么才让它肚子这么大的!

网友C:
软包电压太低会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包电压太低会鼓包

电压充满又不用也鼓,玩游戏热了也鼓

网友:
手机电池鼓包把屏幕撑开了,容量没有明细下降。老手机又觉得不值得换电池

网友:
宏基的电脑也就这样?

网友:
以前换过电池吧

网友D:
那根三星固态硬盘是原配的还是自己买的。

网友E:
软包肯定没有18650耐用! 关键是ACER没有美帝联想用软件调最高充电到百分比多少!

网友:
软包电池比18650更容易坏。
宏碁以前是笔记本销量第三,仅次于惠普联想,现在才降到了前五,也算是一线品牌,做工一直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根三星固态硬盘是原配的还是自己买的。

自己配的,原车是128g的海力士。

网友:
软包肯定没有18650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封的,如果是软包的我就用牙签放气了

看贴纸还以为是软包呢,现在基本都是软包+塑料框,有的连塑料框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包肯定没有18650耐用! 关键是ACER没有美帝联想用软件调最高充电到百分比多少! ...

关键是18650做不到那么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