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基本RS触发器

楼主(2023-09-20):
请教论坛高手,附图基本 RS 触发器输入端 /Sd , /Rd 符号上面的斜杠 / 代表的意义,另外,能否给出 真值表。

先致谢!

楼主:
谢谢老师,那 输入端 斜杠 / 表示的物理意义,可以通俗地 解释一下吗 ?

网友A:
RS触发器默认上电时哪个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触发器默认上电时哪个是高电平?

谢谢,有待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那 输入端 斜杠 / 表示的物理意义,可以通俗地 解释一下吗 ?

R是置0端(reset),  S 是置1端(set)。输入端带有横杠代表低电平有效,比如输入R\=0,S\=1,说明两个输入信号中R是有效的,所以此时功能就是置0,Q=0;比如输入R\=1,S\=0,说明两个输入信号中S是有效的,所以此时功能就是置1,Q=1;比如输入R\=1,S\=1,说明两个输入信号都无效,所以此时功能就是保持不变;比如输入R\=0,S\=0,说明两个输入信号都想有效,这时就打架了,一个想置1,一个想置0,所以这个状态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是置0端(reset),  S 是置1端(set)。输入端带有横杠代表低电平有效,比如输入R\=0,S\=1,说明两个输入 ...

非常感谢老师的详细解释,把 四种状态全部解释清楚了! 追加提问:
输入端有横杠表示低电平有效外,是否还有 【取反】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 S\=0 表示 S\ 输入端低电平置1 这个功能之外, 有没有表示输入端 S=1 这个隐含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详细解释,把 四种状态全部解释清楚了! 追加提问:
输入端有横杠表示低电平有效外,是否 ...

只看结果,就是真正送到输入端的电平,有时符号的表达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结果,就是真正送到输入端的电平,有时符号的表达有点乱。

老师说到问题的点子上了,这种符号表达,真会引起混乱,至少对我会造成困惑。我看了2本国内的教材和好多本原版书籍,初步总结出的结论是:分析这种【带斜杠】的【输入输出端】电路图时,把 【斜杠和下面的字母】 视为一体,当做一个符号,不要做拆解。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有助于理解类似电路图。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