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大疆40A电调

楼主(2023-09-20):
外壳胶粘的
PCB刷三防漆了,貌似是TI的方案
三电阻低端采样

网友:
这电调可以用正常的pwm驱动,也可以通过485和飞控通讯显示电调的状态。
多轴用的比较多,20a电调

网友A:
外壳超声波焊接很结实,得用台钳加压和一字改锥,或者超薄砂轮电磨切开。单片机和无刷驱动芯片,功率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壳超声波焊接很结实,得用台钳加压和一字改锥,或者超薄砂轮电磨切开。单片机和无刷驱动芯片,功率管。 ...

大疆的貌似都不便宜吧

网友:
谢谢分享,外壳彻底破坏了

网友:
可以用来驱动无刷电机

网友:
中规中矩的做工

网友:
这个头回见,不说都不知干啥用

网友:
用锤子沿缝隙处砸,基本能无损拆解。

网友:
焊接很结实,做工不错!

网友:
暴力拆解,外壳废了。

网友C:
这个电调是驱动电机的吗?大疆也应该自主可控了,方案应该多考虑国产芯片方案

网友D:
为什么电动车的控制器的散热比这大得多

网友:
跟我的穿越机电调不一样啊

网友:
现在都是电子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是驱动电机的吗?大疆也应该自主可控了,方案应该多考虑国产芯片方案 ...

现在大疆自己做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电动车的控制器的散热比这大得多

电动车功率大一点,而且是自然散热,航模的一般都风冷散热,而且航模对重量有要求,一般都做的小而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貌似都不便宜吧

双芯片方案,加上大疆品牌肯定贵。便宜的单主控无感无刷驱动也能用,缺点不能接KV1500以上高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