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个疑问,cbb薄膜电容能替换微波炉的高压电容吗,不是图片上这个400V电容

楼主(2023-09-20):
cbb电容容量跟内阻都比微波炉的好

网友:
耐压完全不一样吧

网友:
铝壳的估计耐久更好吧

网友:
如果能替换厂家早就用这种更低成本的了。

网友:
高压电容拼的就是高耐压,400V一开机就炸,搞不好还有人身安全隐患。

网友:
耐压值一个400V一个2100V差那么多,装上就炸。

网友:
耐压值差那么多,敢用?

网友:
HV电容,高耐压电容。你换上试试会不会炸

网友A:
楼主看来是超级近视眼。。 没有一个参数合格的,就说代换。。。。

微波炉电容耐压2100伏特     CBB耐压400伏特

微波炉电容100微法,CBB只有2.5微法

微波炉电容不是纯电容器。示意图有10兆欧并联电阻。

网友:
不能 换,耐压太低,接上就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是超级近视眼。。 没有一个参数合格的,就说代换。。。。

微波炉电容耐压2100伏特     CBB耐压400 ...

有两千伏的,并不是用图上的那个,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网友:
耐压值差那么多,有危险

网友:
能代替,就是一个倍压电容,耐压够,容量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是超级近视眼。。 没有一个参数合格的,就说代换。。。。

微波炉电容耐压2100伏特     CBB耐压400 ...

另外你看哪个微波炉电容有一百微法

网友:
是不是所有叫“电容”的东西都能互相代换?

网友:
一个电容器最最基本的参数是耐压和容量,这两个参数都不达标还能代换?真是服了,最基本的常识还是要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看哪个微波炉电容有一百微法

那估计图上这个点掉了,1.00uf。  这块确实是看图说话,没去想实际容值。。

没想,直接就按图上敲的,就成了100了。。

微波炉电容器里面有个电阻。。在盖子背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看哪个微波炉电容有一百微法

好像是100微发

网友:
实际没有的,估计因为模糊或蹭掉了,是1.00uf。。

这个电容有1.08uf的,所以这里标1.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