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了个SSIED-3.3KW交流快充枪 没来得及测波形 先看内部结构吧

楼主(2023-09-20):
混动车型原车配的是1.8KW的交流慢充枪 这是花了160元买了个3.5KW的快充头 也有7KW的我的车不支持 用了一段时间也挺稳定  就拆开看看内部 协议模块没来得及测波形

网友:
这是模式一的枪啊,不太安全。建议搞个模式2的枪
波形是 1khz pwm 占空比大约 26%

网友A:
3.5kw够用了,我7kw的私桩每次用都是APP调到16A充电,除非着急用才3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kw够用了,我7kw的私桩每次用都是APP调到16A充电,除非着急用才32A

刚买回来的时候 还挺准时的充电用电池 后来这一两个月 就懒了  一直用油 哈哈  不过实话实说用电开着要舒服很多

网友B:
    这工艺够差的,最基本绝缘都沒做,

网友C:
这个也太山寨啦,有触电的危险,拆下原车配的看下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艺够差的,最基本绝缘都沒做,

做绝缘的啦 是我把热缩管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太山寨啦,有触电的危险,拆下原车配的看下做工,

原车的是插头与控制盒分开的 螺丝其形怪状 插头处拆了 忘记拍照了 控制盒那里螺丝太难拆 等以后有工具了拆看看下  原车的是1.8KW 线材外径快相当与这个3.5KW的一倍了 又粗又硬   可惜只有1.8KW    也懒得改了  线太粗太重反而没这个杂牌的轻便好用

网友:
枪不是问题

网友D:
什么车?  油价又涨了, 用电还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  油价又涨了, 用电还是舒服

武汉通用搞活动的微蓝6 比998的秦便宜大几千块钱吧 代步用 又能上粤B 也划算了

网友E:
就一个小板子?就一个小板子?就一个小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小板子?就一个小板子?就一个小板子?

交流协议本来就很简单   好像是一个电阻阻值 一个频率 就握手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武汉通用搞活动的微蓝6 比998的秦便宜大几千块钱吧 代步用 又能上粤B 也划算了 ...

很划算! 用料应该比秦好多了

网友F:
线与接插件之间的压接太粗暴了,至少有个热缩管之类的绝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与接插件之间的压接太粗暴了,至少有个热缩管之类的绝缘啊

前几张图有套管的 后面的是我拆掉套管之后的解剖图

楼主:
shi'you是有套管绝缘的哈  并不是裸漏

网友:
这就是个连接线缆(带协议),充电功率取决于车载充电机功率大小和电池管理系统(电池)能接受的功率。

网友:
比原车带的差太多了,我拆过原车桩的充电插头,这充电插头压接的水平真是天上与地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