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利浦牙刷充电座坏了

楼主(2023-09-20):
飞利浦电动牙刷座不能充电了。没螺丝没卡子。硬撬开的。灌胶了,只有看看。

网友:
这玩意通用,只要能怼进去,随便一个都行,就是快慢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这电动牙刷的都是这样全灌的

网友:
灌胶的做到IP7X

网友:
一看就是正品   仿的不舍的灌这么多胶

网友A:
怎么确定是充电座坏了,万一是牙刷这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是充电座坏了,万一是牙刷这边呢。

上次我的也是这样,以为牙刷坏了,好在是买了新的后用新充电座试了下,差点把牙刷扔了,两三年了现在依旧在服役,新的倒是现在都没用过。

网友:
充电问题两方面都要检查,就跟不孕不育似的,全得查!

网友B:
防水设计。
但是牙刷仍然一年后进水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水设计。
但是牙刷仍然一年后进水烂掉

我的小米的,用了三四年了,杠杠的

网友:
家里有一模一样的3个,用坏一个还有两个

网友:
手摸底座都发烫焖烧能不坏吗,特别是夏天。

网友:
座子防水到位,牙刷就...

网友:
牙刷不耐用 充电座号称不死小强

网友:
灌胶的,无法修,这个充电座不太会坏的.

网友:
我的飞利浦牙刷正好相反,牙刷坏了,充电器没事

网友:
这种充电座功率小,一般情况下坏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检查牙刷。

网友:
试试水煮或者热风枪吹 能取下灌胶不。

网友:
灌胶的,修起来太费劲

网友:
PDD 搜 千百媚
前阵子刚买了2套,牙刷 带充电座 和俩牙刷头  好像是20多
性价比极高,那个底座应该能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