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台65寸电视,主要关注那些指示、品牌

楼主(2023-09-20):
准备买一台65寸电视,主要关注那些指示、品牌

刷新率
分辨率
亮度
还有什么品牌
倾向于平民产品,高档用不上。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不买带【王牌】两个字的就行

网友:
小米ES 65寸,还不错的

网友:
开机有广告吗?

网友A:
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买不到的:不带智能系统。

我买电视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带系统。

现在大屏分辨率基本都是4K的,不用担心,高刷的话基本也用不上,除非你玩游戏。

价位差不多的话,尽量买亮度高的,回来调低点,可以延长灯条寿命。

然后去看看评测,找那种能关闭开机广告的,比如小米好像能找客服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买不到的:不带智能系统。

我买电视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带系统。

论坛有个叫"带刀者"还是啥的有卖非智能电视,口碑还不错...

网友:
荣耀智慧屏可以了解下,性价比不错,开关机无广告,不拔插头是秒开,系统干净,我在用65寸 3100多点入手

网友:
现在电视用得少,如果仅看电视或在线电影的话,没必要花那钱买高刷、分区之类的,智商税。如果是智能机就选带5G WIFI无广告的,之前花1万多买的5年就坏了,不值得修,去年就1600选的最便宜的OPPO 65寸,平时看起来没感觉有什么差别,只有仔细对比才能看出差别,谁会买个电视就是为了每天对比的。

网友:
我弟弟家用的小米,我实测过,没有频闪,好评!
反正我现在对所有设备要求就一个,没频闪就行,什么lcd,led,我不关心,只要不闪就是好屏幕

网友:
电视不要讲系统,系统再好两三年后不如外接电视盒,价格差不多就选音响好的,如果差很多不如外接个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买不到的:不带智能系统。

我买电视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带系统。

不带智能系统的只有小尺寸的电视机,大尺寸的都带智能系统了,除非买外贸的原版安卓系统的电视机,论坛有个坛友卖,我还加了微信,不过一直没买

网友:
你要是关注各种指标,你就买索尼,你如果不关注参数,就挑个便宜的买
主要看你平时干啥,你要看电影电视剧多一些,还是索尼,如果看直播电视频道,就随便挑便宜的买。
索尼你可以选一些老型号,比如前几年的8000或者9000系列。
指标一样的,价格都差不太多。

网友:
65太小了,别相信什么距离之类的。越大越好

网友:
预算内买得起的最贵的就好。

网友:
目前家里用的TCL,用了几年还不错

网友:
非智能电视

网友:
个人感觉oled寿命不行,如果常用,建议了解一下micro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买不到的:不带智能系统。

我买电视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带系统。

非常同意 我也想买个没系统的纯电视 加上我的破解版机顶盒 完美

网友:
原生安卓了解一下。sony了解一下;
能不能安装油管奈飞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