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空气炸锅坏了修一下,很常见的故障

楼主(2023-09-20):
媳妇说不通电了 、拆了半天万用表顺藤摸瓜测量 ,开始以为温控开关、结果最后是温控保险丝问题活动就通电在活动不通电,去某宝几块钱包邮买一把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了

网友A:
先用打火机烧一个测试一下是不是真货,有假货里面是一根铁丝直通的,就买了一个?那还是算了

网友:
大号热吹风机

网友B:
一看就业余。

这种保险是压接的,剪掉的还,要靠这圆柱根部剪掉,新的好直接缠上去。

你这样减,引脚那边太短了,不太好缠了。

网友:
怎么活动,上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用打火机烧一个测试一下是不是真货,有假货里面是一根铁丝直通的,就买了一个?那还是算了 ...

楼主说买了一把

网友:
我还不用这玩意,怎么做菜炸鸡翅炸薯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业余。

这种保险是压接的,剪掉的还,要靠这圆柱根部剪掉,新的好直接缠上去。

他应该是焊接,或者原来的引线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是焊接,或者原来的引线长

温控保险管不能焊接的容易过热烧毁。

网友:
这种保险还有假货?直接一铁丝不是危险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买了一把

看截图, 1个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保险管不能焊接的容易过热烧毁。

压接的,楼主剪温度保险时原来的引线留的短了。

网友:
原配的元件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修理过的吧。

网友:
电饭锅,电饼铛,空气炸锅经常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温控保险管不能焊接的容易过热烧毁。

用湿纸巾毛巾包一下保险管就能降温。甚至可以泡在水里
压接要买工具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湿纸巾毛巾包一下保险管就能降温。甚至可以泡在水里
压接要买工具比较贵。 ...

焊接也一样要买工具而且电烙铁未必比压线钳便宜,我之前是用普通铁钳压的用到现在也没出问题还有一种上螺丝的电线连接端子也可以使用。

网友:
误导观众

网友:
用电烙铁焊上就行!

网友:
这个确实有假的,放火上烧都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