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轮子直径130MM的大脚越野车 12V供电 坦克遥控器控制 带调速

楼主(2023-09-20):
之前给家里熊孩子买过一个玩具车 玩着玩着就各种破坏性操作 后来遥控器也没了 车也悬架断了 电池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最近搬家了 也转学了 家里很多玩具包括我得玩具(榴莲)也都统统遗落在老家

由于小区靠近山脚下 草坪资源很丰富 就想着再买台越野玩具车玩 看来看去要么轮子小 要么续航低 要么悬架弱  那就自己做一台吧
先设计架构 选择了闭门器作为悬架内部自带有弹簧大大降低设计成本还稳固   转向使用坦克差速转向降低转向机构设计难度   遥控器也使用坦克遥控器  驱动使用12V100转减速37电机 轮子使用了130MM!!!直径橡胶轮胎   通过性直线上升
先展示配件
悬架部分 四个闭门器 固定在一个110MM的排水管上 四个轮子独立上下浮动 闭门器内部有弹簧

坦克遥控器  差速转向 调速  使用的是1919驱动 驱动能力弱 那就改驱动  借用了原控制部分 再1919输入脚接RZ7886大电流电机控制芯片 电流可达5-10A !!!四个7886两个输入端并联 输出端独立控制四个电机 外加散热片散热

电机 在立华电子 买的库存减速电机 12V 100转 算了一下  一秒钟1.66转 轮子直径130m'm  周长408cm  一秒估计要行走677cm   属于高速玩具车了   主要马达没找到更低速的  然后我有一大堆5000mAH的三元锂电池 到时候具体试试效果再解决 爬坡能力

130大脚 外加联轴器

楼主:
带均衡的三元锂保护板 外加部分5000MAH锂电 计划两并四串12V供电给RZ7886 (或者三并 具体看续航能力) 然后用7808降压给遥控部分单独供电(考虑遥控部分耐压问题)

楼主:
2.5A双路电机驱动模块:MX1919

楼主:
RZ7886 电流翻了5倍左右  驱动能力大幅上升 关键是程序通用(严格意义上程序略有不同 但在我这个遥控上驱动通用可直接替代 RZ7886 PWM最高1kHz,不知道你们的其他的控制板能不能接受

网友A:
他要的可能不是玩具...

网友:
搞一台能上人的吧

网友:
期待成品    期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要的可能不是玩具...

这悬架强度及攀爬能力  是要碾压其他小盆有的战车了   不过时速约等于2.4公里每小时 与高速赛车没法比 每秒钟约行走一块80cm地板砖的路程

楼主:
这家轮胎巨便宜  算起来与电机一起也才100块钱不到  另一家的是电机与轮胎一起的 要170左右 太贵了 不过那家的是成套的 有更多转速选择

网友:
好家伙,一米三的轮子
另外你闭门器干啥用的没明白

网友B:
这么大的工程, 怎么不改个比例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工程, 怎么不改个比例遥控?

主要时间精力有限  没必要花时间去开发控制版 如果开发的话 下一代就要上无刷版本  扭矩与转速同步提升  这一代先做出来实验型 先验证通过性吧       还有其他项目还没完工 不忙了 就开发无刷版本

网友C:
1米3的轮子,一般的货车也没到这么大吧,你这是在做矿车呀

网友D:
模型简单玩过一阵子,我也不懂多少,同意10楼,这个投入怎么不搞比例遥控+电调?是不是转向机构用舵机不好控制?

网友:
待成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米3的轮子,一般的货车也没到这么大吧,你这是在做矿车呀

哈哈   有误   130mm  写成CM了 卧槽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简单玩过一阵子,我也不懂多少,同意10楼,这个投入怎么不搞比例遥控+电调?是不是转向机构用舵机不好 ...

转向机构较为复杂 先用差速转向吧  下一版本上无刷版本

网友E:
我是来看1米3的大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1米3的大脚的

@东江小船工 人还怪好嘞 及时提醒 要不然这成笑话了 哈哈  一米三的大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工程, 怎么不改个比例遥控?

我这是拼凑玩一下先 先看下攀爬能力  机械结构没问难那就随后再开发无刷版本  转向部分我没搞过 像我这种拼搭模式的菜鸟  只有差速转向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