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大麦盒子5s和移动魔百盒CM201-2 设计师有点儿东西

楼主(2023-09-20):
这个大麦盒子不仅散热是铁的 而且这个3.5影音口的按键开关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魔百盒散热片真小 大麦盒子找不到刷机包 就安了个桌面 魔百盒刷了三方系统 再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盒子元件面都冲下 CPU冲上加散热片 难道不是更好散热吗?这两个盒子都是焖烧 热气散不出来 没有空气流动 找找散热片改一下盒子再打几个孔

网友A:
这是只有插入3.5的接头后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只有插入3.5的接头后才能开机

有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只有插入3.5的接头后才能开机

和开机没关系 应该是检测要不要开启视频输出或者音频输出

网友B:
很多设备默认都是使用环境20度,测试也是在空调房测的,设计师完全不知道也根本不考虑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设备默认都是使用环境20度,测试也是在空调房测的,设计师完全不知道也根本不考虑散热, ...

说的有理

网友C:
感觉魔百盒的做工好一点

网友D:
冲上 冲下 完全看设计师心情 哈哈哈

网友E:
散热设计好了,都不坏怎么让用户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魔百盒的做工好一点

都是1+8板子没啥亮点 CPU没查参数 不知哪个好一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上 冲下 完全看设计师心情 哈哈哈

说的有道理 哈哈 我准备都反过来放置 打孔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设计好了,都不坏怎么让用户换新的

嘿嘿 看来这是定期报废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感谢支持

网友G:
201 2把壳子扣掉一部分找了两块吕板嵌入CPU热片间! 改前那两usb以及板子非常烫 改后温度降低,没有美观度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 2把壳子扣掉一部分找了两块吕板嵌入CPU热片间! 改前那两usb以及板子非常烫 改后温度降低,没有美观度 ...

要啥美观 使用就行了 哈哈

网友H:
铁也同时配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工不错!

低端产品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也同时配重的吧

设计师有点儿东西

网友:
还舍得用配重块,不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