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摄像机云台pro 送修后不开机了,自己拆拆拆

楼主(2023-09-20):
两年前买了个米家云台pro。一直用的也挺好的,最近发现不能看回看了。要么内置SD卡,要么买云盘。然后买了个SD卡。但发现怎么都不能识别。

最后没办法,网上搜了半天各种刷版本都不行。 没办法,小米商城寄回分析。小米说让我贴200换新的,我去。果断让寄回。结果发现,小米售后拆过了。没给我装好。
连正常的使用都不行。只能自己重新组装一下了。
全景图

需要拆5个螺丝

后盖可以拿开了。露出底座的usb接线板

然后变成下面的样子。拆掉三个螺丝

然后把带有转轴的这个壳子慢慢撬开。

继续拆,拆掉7个螺丝

然后可以把里面板子一起拿出来了

然后就能看到板子正面了

拆掉板子上的螺丝,就可以把板子全部拿出来了,发现SD卡做焊接的很好。所以基本排除板子焊接问题。镜头照片。

最后放弃修复,组装起来继续勉强用用吧
各位老铁 谁有办法破解啊?

网友:
不能开机。。。但又能 勉强用用...》。《  。。。

网友A:
最近准备买一个,昨天才在网上看了看,今天就有拆机照片了,话说这才用两年就出问题,不敢买了。

网友B:
小米的周边数码产品过了保铁定不久就坏,而且没有售后维修,他们一致答复就是让你换购新的,而且换购价还比较贵,比你直接买新的还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准备买一个,昨天才在网上看了看,今天就有拆机照片了,话说这才用两年就出问题,不敢买了。 ...

现今,这些玩意儿就是3C电子快消品,能用个两年时间没有过一年保就挂掉已经很不错啦。
  难道你还指望用个十年时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周边数码产品过了保铁定不久就坏,而且没有售后维修,他们一致答复就是让你换购新的,而且换购价还比 ...

流量经济,财富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周边数码产品过了保铁定不久就坏,而且没有售后维修,他们一致答复就是让你换购新的,而且换购价还比 ...

这种SD卡不能识别的  很可能是后台升级软件 故意为之的

网友:
这个售后也太那个了吧,给我铁定投诉了

网友:
有个360的,也是各种卡都不读。勉强用,烦人。

网友:
售后有点扯淡

网友:
这些玩意儿就是3C电子快消品

网友:
就是想让用户换新的,电子产品容易过保就坏

网友C:
SD卡座焊得结实,不代表插来插去次数多了以后,卡簧与卡就接触良好。前不久我才给NS换的卡座,好在是与主板插接的,容易更换。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经常自动重启、WIFI掉线,软故障烦死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外接sd卡槽,飞线焊到板上,如果能识别,说明原卡槽坏了

网友:
还不如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座焊得结实,不代表插来插去次数多了以后,卡簧与卡就接触良好。前不久我才给NS换的卡座,好在是与主板 ...

sd卡之前压根就没用过,第一次用就不正常

网友:
米家的数码产品外观还是蛮精致的

网友:
不能本地会看其它正常?

网友:
技术会不断进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