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DHO900很香,值得拥有!!!

楼主(2023-09-20):
拒绝平庸!!!

拒绝平淡!!!

拒绝妥协!!!

自将DHO804完美和谐并测试,转手给网友后,又购买了一台DHO914S,再根据大佬们的指导,解决好最佳性价比问题,具体看图:

    个人忠告:如果你购买的是804,和谐后显示914、924,都假和谐,会出现各种问题,B站有测试视频;另外储存深度804空置了两个存储芯片焊盘,需要补齐。口嗨、拿来主义会害死人,刷掉了原始文件,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官方售后收费680元。

                  ------ --正确和谐是在原版固件中插入相应的控件或插件,而不是修改固件代码来实现
                  ---------在“关于此示波器”栏中应显示“型号:DHO804”,“选件列表”中显示“.....宽带升级选件”字样。

谈几点各位大神、大佬总结的800、900系列的经验:
          1. 所有外露的金属部分均为互通。包括黄绿线香蕉插座、四个信号输入 BNC 端子外壳、AUX 输出外壳、AFG 输出外壳、补偿信号地、USB 插座外壳等。因采用 USB-C 口供电,外壳不直接接地,提供了一根黄绿接地线,未使用存在地线不接带来的副作用。

          2.待机电流、 关机电流。插上电池不开机或关机后,开关指示灯亮,15V下为 14.9mA、223.5mW,这样每天消耗 5.4Wh, 此消耗也说明, 只要插电、 无需开机示波器内部某 DC-DC 就在工作。

          3.输入电压。从手册上看,  USB-C 口支持 PD 协议,12V/4A/48W 最大。实测,接到示波器上实际电压 15V。示波器诱骗出 15V 而不是 12V 的好处是适用范围广。很多充电宝和充电头可以输出12V3A 和15V3A, 可以直接用。从网上的内部图看, USB-C 口电源首先用了 HSB238 PD 控制芯片, 通过 VSET 一脚接一个电阻到地来设定电压, 因此这个电阻应为 14k。

         4.输入电流和功率。从内部图可知,主板用了10个型号为 MPM3630GQV 的降压型 DC-DC 芯片,输入范围是 4.5V 到 18V, 因此可以期待较宽范围的供电电压,并取得较高的效率, 即基本恒功率输入。最小可开机电压 9.5V,因此此示波器可以用三串锂电池供电, 也可以用四串锂电供电, 电压范围 12.4V 到 16.8V。

          ------输入电压越低效率越高, 15V 输入时电流 2.55A、 功率 38.25W。 关掉 AFG 为 2.42A、 36.3W, 只保留通道 1 为 2.39A、35.85W。 也就是说, 每个通道开启多耗电 0.01W,AFG 开启多耗电 0.13A。

            5.噪声。设置为 0.5mV/10ns/、 1.25GSa/s、 25Mpts(800ps/pt),得到的噪声结果是 130uVpp(数据来源于LorenceChen大神 )。众所周知, 采样窗口越大噪声越低,当然, 噪声与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带宽、记录长度、水平和垂直灵敏度设置、是否设置滤波和平均等。

            6.DC 直流精度。从手册上看,直流增益精度为1%(>5mV/)。随机探头,x10 输入10V,与 x1 输入1V 比差异很小,约0.1%。10V输入精度,勉强达到1%的指标;1V输入精度,勉强达到1%的指标。具体数据B站上有。

         再次声明,大部分测试、数据来原各位大神、大佬,自己也复测过。想804升级到924S难度非常大,且不说不清楚几个关键芯片型号,就拿补齐硬件来说,最低也要1k,还不能保证完全有用。通过软件修改代码显示“924S”或“924”字样,也只是显示,实测还是804。
         -------不要相信口嗨!!!你一定会后悔的。

网友A:
啥玩意啊,示波器?

网友:
看样子像是示波器??????

网友B:
这种仪器没有必要这样去折腾吧?除非真的是硬件完全一样

网友C:
所以,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914?

网友D:
本来就是,修改显示的型号有嘛用?!

网友E:
这玩意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啊,示波器?

曰狗的800/900系列12bit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修改显示的型号有嘛用?!

看到“仪表谈谈”有误导贴,非常容易将底层BIN文件给刷没了,所以等914S和谐后,才拿事实说话。

对固件进行非常修改,达到开选件、开带宽、开储存深度的误人贴子非常反感,以为还像以前的1102、1054一样和谐,就容易掉进“巨坑”中--------官方维修一检测就知道是刷掉底层BIN文件,而且有清晰记录。

官方不是免费的,硬件更换+重刷=680元,校准=280元,这还是打了七折后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仪器没有必要这样去折腾吧?除非真的是硬件完全一样

800与900基础硬件是一样的,只有几个关键芯片型号不一样。
另外,900带S的是有LA功能,需要补齐硬件很多,关键LA芯片不知道品牌与型号,难弄;除非你从MSO5100或DHO1200机器里面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914?

804可以和谐到814,不用补齐硬件,软解及可,补齐三颗电阻就能选件全开;
如想和谐到924的带宽到250M,储存深度50Mpts,需要补齐两颗存储芯片、一个管理芯片、三颗电阻,更换电阻、电感各一颗。

914和谐到924直接软解,就可以了。
914S和谐到924S直接软解,就可以了。

804、914和谐到924S,需要补齐硬件很多,顶楼有图片,自己数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得多少钱?

和谐后的914S价格,比较诱惑人。
水货宝有完美和谐的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谐后的914S价格,比较诱惑人。
水货宝有完美和谐的卖。

914S 这次的价格可以的,比正价便宜了不少。

网友F:
示波器不错呀!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来围观一下。

网友:
这示波器看着不错啊。

网友G:
大佬能透露一下914S啥价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不错呀!

可以入手一台,还可以享受12bit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能透露一下914S啥价格不

4999元/台,价格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