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从网站上下载文件,下载速度只是个平均值吗?

楼主(2023-09-20):
比如服务器限速100k/s,接收文件的时候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均匀的100k/s,还是每隔10秒接收到1000k、其余9秒都是0这种形式?或者就是看服务器心情,想用哪种方式就哪种,只要保证最后平均值是100k/s?

网友:
是短时间内的平均值,一个文件分多少数据包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你可以在本地搭建服务器,出来确实是均匀的100k,你和服务器之间有很多层路由器,他们才会导致速度过山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本地搭建服务器,出来确实是均匀的100k,你和服务器之间有很多层路由器,他们才会导致速度过山车。 ...

观察到的过山车非常有规律,就是固定周期的矩形脉冲。数据从服务器到接收端,不可能每次都选同样的路径,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如此有规律的过山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到的过山车非常有规律,就是固定周期的矩形脉冲。数据从服务器到接收端,不可能每次都选同样的路径, ...

一定要自己试验了,别猜,不同软件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在系统上开HTTP服务简单的很,没有理由不实验

网友:
下载文件关键是发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