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香蕉插头

楼主(2023-09-20):
看着挺结实的这么大个的插头,里边才这么一点大。

切开第一层

拿掉第一层外皮

继续切第二层

这层也拿掉之后是这样的

这层灰色的外皮比较软,不知道是啥材质,可惜外皮注塑的时候热坏了,没法完整拆出。
铜丝没有0.75平,大概是0.5平方的。

这玩意我买来是为了拆那个芯子用,接好线之后用两层热缩管一套就好。
便宜啊,18块钱给25个,一下就不缺香蕉头用了。
其实呢,反正这玩意都留有尾巴,你也可以直接接线使用。

网友:
多股和单股,截面计算应该是有差别的

网友:
是喇叭线吗?

网友:
内部哈行。不过,不是硅胶的吧

网友:
这线和插头,做得都挺好。

网友:
万用表的表笔20awg标称20A

网友:
其实内部也只要这么大。

网友:
不套个这么大的保护一下,几下就扭断了

网友:
看整体做得不错

网友:
感觉线好细啊

网友:
整体看,这个插头还可以。

网友:
老实说这样的算可以了,我用过一种只有耳机线大小线芯的

网友:
线芯还可以啦,外包皮切割整齐。

网友:
这个插头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插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看来楼主是发烧友

网友:
你这是破坏性拆解。中间竖着划一刀,解剖开,修复一下还可以粘起来使用。
没牙膏了,等有了给你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