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V4.3电位器改可调3-60V、0-50A方法图解

楼主(2023-09-20):
数控可调模块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自己研究了用两个电位器改调压调流,改法简单,成本只要10多块钱。

1、改调压方法
(1)原理
UCC3895  4脚产生的5VREF通过R94、R95分压,产生2.5V基准到3895的20脚内部误差放大同相端,输出电压Vo+通过R98、R100、R101、RP1、R99、R254分压输出到反相端,两个电压相比较,3895便可控制电压。

那么断开5VREF与R94的连接,接入一个10k电位器(最好用多圈电位器,我手上没有10k的,用4.7k的也可以),电位器滑动端在0-5V之间变化,那么电压就可以在0-60V调整(实测3-57V)。

(2)步骤
a、将R94不靠字一端断开,焊接到电位器滑动端

b、R184靠字一端焊接到电位器10k端

c、电位器0Ω端接地

电位器接法如下

电压表接法如下:FU1为表头供电,TP14为电压测量端,黑线接地。

调压效果如下:

2、改调流方法
(1)原理
D11是TL431稳压器,在C端产生7.9V的基准电压,通过R118、R117分压到LM358的同相端,与放大后的I OUT电压相比较,若反相端高于同相端,则358输出低电平,恒流指示灯亮,同时拉低EA OUT,使3985停止输出,实现恒流。

那么可以断开R118与C端的连接,接入10k的多圈电位器,电位器滑动端在0-7.9V变动,则电流可在0-50A调节。

(2)步骤
a、将R118上端断开,焊接到电位器滑动端。
b、D11的C端焊接到电位器10K端。

c、电位器0Ω端接地,可以和调压电位器共地。
电位器接法如下:

d、拆除VT18,此元件的作用是短路保护,否则调低压时会限制电流。

调流效果如下(最大只能量20A,不敢长时间测试)

注意:
1、小电阻特别容易焊坏(血的教训),焊接时注意温度
2、线的一端最好用胶固定,不然容易扯断

网友A:
感觉这电源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电源价格有点高

还不都是炒上去的,你看那些不好改的价钱就比较便宜。

网友:
电源+改装套件 500-700元了,小鱼有高压可调电源卖省事多了。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C:
楼主的办法非常的棒,可以节约很多改装费用!
话说,阳江的三代套件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吧

网友:
能改好啦用处就大了!

网友D:
太贵了,普通爱好者用不上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E:
和我直接买一个便宜的成品可调电源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贵了,普通爱好者用不上这么大功率的

下来200多,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办法非常的棒,可以节约很多改装费用!
话说,阳江的三代套件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吧

三代功耗高,噪音大,不如上四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确实很简单,不要被一堆元件吓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直接买一个便宜的成品可调电源价格差不多

这么大功率的可调不便宜

网友:
适合已有这种电源,又想调压和调电流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电源价格高

网友F:
不上数控模块可惜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成本很低了,支持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上数控模块可惜了

改数控更简单

网友:
电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