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关于AU89103坏块过多 找不到位置写FW

楼主(2023-09-20):
朋友单位的一个不识别容量且插上电脑就死机的 爱国者U335 64GB U盘 量产报下面错误 求助

网友A:
坏块太多了,开不了。把ECC调大点,调到40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了,开不了。把ECC调大点,调到40看看

ecc最大15

建议楼主调到15再试

网友:
我有个芯邦2199e的盘,量产到86%左右报错下载代码失败,应该也是类似的问题吧

网友C:
这特么要是能开卡出来就怪了,ECC 1加速度优先,上安国的都是一堆报废颗粒,你拿这么严格的,铁定开不出来,要不就是容量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最大15

建议楼主调到15再试

15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特么要是能开卡出来就怪了,ECC 1加速度优先,上安国的都是一堆报废颗粒,你拿这么严格的,铁定开 ...

那个选项是灰的 调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选项是灰的 调不了

89103很多选项都不能选,很奇怪

网友:
同样。。。联想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特么要是能开卡出来就怪了,ECC 1加速度优先,上安国的都是一堆报废颗粒,你拿这么严格的,铁定开 ...

坏块炸一堆的盘要想凑合用ecc是往大调还是往小调?同安国方案闪迪片,坏块炸一堆了,ecc开10已经开不出来了。

网友:
1:换工具
2:安国的U3工具扫描功能不太完善,要么使用1的方案,要么高格原厂扫描
3:拆颗粒主控板扔了,换FC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