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T238WLEDM这个显示器没有只有屏,该配什么驱动板?

楼主(2023-09-20):
这个显示器没有只有屏,该配什么板?

网友:
MV238QHB-N20  查这个型号找显示器驱动板。

网友A:
TB上随便找一家做驱动板的,把屏型号拍给他,一分钟给你配好驱动板,外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上随便找一家做驱动板的,把屏型号拍给他,一分钟给你配好驱动板,外壳,电源 ...

之前一个海尔m2200(应该是理想的,和海尔板子通用)的屏 驱动板坏了网上找了几家卖驱动板的都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个海尔m2200(应该是理想的,和海尔板子通用)的屏 驱动板坏了网上找了几家卖驱动板的都说没有 ...

其实很多屏信号都是一样的,只是引脚顺序不同,找个差不多的显示器驱动板做转接板就行了。

网友:
好像分辨率2560×1440,2k屏,lvds接口,无背光,淘宝搜一下有关的驱动板。

网友:
mv238qhb-n20这个是屏型号,2k屏 板子不便宜

网友:
淘宝上正确输上屏的型号,找到驱动板不难。

网友:
屏不错,值得折腾一回

网友:
买个公板驱动

网友:
问淘宝商家最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