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的示波表性价比差fnirsi-5012h很多

楼主(2023-09-20):
5012h内部拆机据说是两片采样率100Msps ADC,交织采样可以达到200MsPs垂直灵敏度每格最低50mv,128k存储,现在只要380元。
众仪zt702s,48MsPs 20mv 64k存储。338元。

网友A:
都差不多,接近玩具级别,实际用了才知道
如果这两个里面选,我偏向选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接近玩具级别,实际用了才知道
如果这两个里面选,我偏向选众仪 ...

价格差不多为什么不选带宽大几倍的?

网友A:
我比较看重垂直灵敏度指标,20mV/格已经够差了,还不如老掉牙的模拟示波器。
50mV/格就是玩具。

网友B:
有100M了,应该不算玩具级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看重垂直灵敏度指标,20mV/格已经够差了,还不如老掉牙的模拟示波器。
50mV/格就是玩具。 ...

一般现在数字电路单片机应用的更普遍,采样率高更有用,而且一个是4倍差距,一个是2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现在数字电路单片机应用的更普遍,采样率高更有用,而且一个是4倍差距,一个是2倍 ...

Fnirsi的DSO-TC3我有一套,挺好玩的。

要让我选择,这两个品牌只能看看波图,波形就算了。

网友C:
众仪是万用表 送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是万用表 送示波器

对对对,众仪还有万用表功能。比起10年前我买的胜利vc70c万用表160元价格一直没降一分钱,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了。10年前那个优利徳ut81示波表规格跟众仪702s差不多,可是要1000元

网友:
这个比702要虚很多
50mV?

如这价格
双通道才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00M了,应该不算玩具级别了吧?

买来试试

它家有个台式100M

网上有买家评测过

网友:
这两款都考虑过,都放弃了,最后手持示波器还是选了利利普。

网友D:
我有个台式的,现场使用不方便,也想买个手持示波器,也在纠结中。DPOX180H和1013D的价格挺实惠,都是双踪100M,180屏有点小,1013D触摸屏感觉怪怪的,没有实体按键不知好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台式的,现场使用不方便,也想买个手持示波器,也在纠结中。DPOX180H和1013D的价格挺实惠,都是双踪1 ...

啊!你吧参数表发来了,1013d根本就没1GSaps,每个通道只有1个双100mhz adc,交织采样200MSaps。如果把两个通道组合交织采样,最多400Msaps,好像并没实现这点。

网友(2024-10-16):
买了众仪703s练手半年多了还没练成,就用万用表功能了,近期准备买个镊子电桥玩玩

网友:
5012H和1013D都不行,B站上有测评,虚标王,703S自动量程很慢,dpox180h还行,但要换两个电容,不然测量不准确。推荐dso2512g,用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2024-11-25):
5012H单通道道铁定就只有一颗MXT2088,100MSPS采样,理论上最大采集不超过50Mhz的信号,不过已经失真严重。经典采样是模拟的5倍频率以上才会比较平滑。所以实际能有个10Mhz带宽不失真就偷着乐。越高频率实真越大衰减越多。
1013D虽然打磨掉芯片丝印,看国外评测ADC实际只有200MSPS,实测30Mhz带宽。不知道厂家100mhz带宽和1gsps如何来的参数。

网友:
另外5012H和1013D虽然使用了fpga,但是和经典的台式示波器的arm+fgpa+adc方案不同,fpga没有外挂DRAM缓存,主控是全志arm9,F1C100S。这里采用fpga估计是因为主控没有高速的并口要读ADC只能通过fpga做接口电路并不像台式示波器的fpga参与数据处理。因此数据采样实时性和存储深度要大打折扣。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虚表王。能玩工程工具大家都不是傻子,拆开或者实测后没有意义。
dpox180h使用的fpga内部的缓存比较大。存储深度虽然也是鸡肋相比前面两者要好。估计使用了双adc交叉采集,所以带宽提升,不过也是虚表王。
dso2512g和5012H和1013D,甚至dpox180h没有本质差别。都属于同一种方案类型。相同的主控,fgpa主要做数据接口,都是虚表王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