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两个频率相同的正弦波相乘会出现直流分量?

楼主(2023-09-20):
学习LCR电桥的原理,很多东西看不明白,比如"将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相乘"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将两个具有相同频率的正弦波相乘会导致结果中出现直流分量

楼主:
意思是不是第二张图一个周期下来水平线上面和下面是对称的,正负刚好抵消掉了所以是0,而第一张图波形偏上了一些,所以正负无法完全抵消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第二张图一个周期下来水平线上面和下面是对称的,正负刚好抵消掉了所以是0,而第一张图波形偏 ...

是的
实际上根据高中的积化和差,两个同频率的自变量如α=x,β=x+π/4,等号右侧的α-β会是一个定值,因此sin(α-β)也是个定值,那么这一项就是直流分量
不同频率的α=x,β=3x/2+π/4,等号右侧的α-β不是一个定值(会含x),因此sin(α-β)也不是个定值,所以结果是一个小周期正弦波叠加了一个长周期的正弦波,从无穷大区间来看就是上下抵消掉了

网友A:
文盲,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看起来是数学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盲,表示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小学文化表示太难了

网友:
表示知识全都还给老师了